油门为零时,大桨负螺距对吗?

楼主(2016-05-04):
新手刚入门,搞了一架250便宜货,很多东西不懂。问下大神们,在油门最低时,大桨螺距是负吗,尾桨螺距是0吗?如果尾桨螺距是0的话,是不是靠锁尾陀螺仪自动调节螺距来锁尾吗?还有我上30a电调会不会太暴力了?声音太恐怖了,感觉随时会射桨。不敢玩了。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油门最低,螺距为负螺距,尾推应该靠自旋那边一点,一般是靠尾波箱那边,当然要看你尾桨的旋转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最低,螺距为负螺距,尾推应该靠自旋那边一点,一般是靠尾波箱那边,当然要看你尾桨的旋转方向,

谢谢,就是说尾桨要有一点点向皮带这边靠。

网友B:
大桨螺距看你自己调的,油门最低,普通模式一般负5度,太大怕把脚架拍了,尾桨没有螺距一说,就是行程推到底两边差不多要一致

网友A:
转速高吓人那是因为你加油时,螺距丛负变为正中间要经过0螺距,这时候阻力很小,转速当然高了。

网友A:
为什么你们的回复是:“此帖仅作者可见”,什么情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你们的回复是:“此帖仅作者可见”,什么情况?

我也不知道,新手第一次发帖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桨螺距看你自己调的,油门最低,普通模式一般负5度,太大怕把脚架拍了,尾桨没有螺距一说,就是行程推到底两边 ...

网友:
-2度+5度+10度

网友C:
看你自己的喜好而定的,

我一般不會在非 3D 模式之下用負螺距的,

因為如果你是新手,很多時會空中一兩米急收油門到零,例如避會碰到物件,又或有點失控時,都會情急之下急收油門的

負螺距的話,腳架都可能會斷,

我設油門為零時,螺距也為零,

在遙控裡的螺距曲線內設定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你自己的喜好而定的,

我一般不會在非 3D 模式之下用負螺距的,

我想也是,50以下油门就负了,很容易炸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