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升级到650电机4110选择340KV还是420KV

楼主(2016-05-04):
之前450用的2810想升级3508
后来想一次性到位上650算了

飞越650机架已办

6S5200电池已办

1555桨已办

飞宇 mini3d pro + 鹰眼6s 已有

现在又开始纠结电机问题了

飓风4110

340KV续航长 拉力小

420KV续航短点 拉力大
6S 15寸桨的时候差了2000G的拉力,续航也不会差几分钟的

又纠结了

网友:
我记得续航应该是和力效有直接关系的,最大油门拉力不值得参考

网友:
420kv的拉力大但耗电啊,你要长续航用6s 1555桨就必须用低kv才能实现,怎么这么多人纠结这问题,你算下悬停的电流,再用电池容量除以总电流就知道续航了,拉力无所谓,够用就行

网友A:
        我的6轴起飞重量4.8公斤(含10000毫安6S电池)郎宇4110KV340配的是1755的桨起飞油门在40% ,如果配1555的桨  起飞油门要超过50%以上。你可以参考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轴起飞重量4.8公斤(含10000毫安6S电池)郎宇4110KV340配的是1755的桨起飞油门在40% ,如果配 ...

6轴17寸桨,那不是要到900+的轴距啦

网友:
我的经验是同样尺寸电机低kv配大桨,续航时间会比较好;高kv配小桨,抗风能力会比较好。

网友B:
340吧   420感觉的14寸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40吧   420感觉的14寸桨了

问了卖电机说这样配置还是340的好
现在在等出新的4114 340KV,拉力大而且电流小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了卖电机说这样配置还是340的好
现在在等出新的4114 340KV,拉力大而且电流小了

4114不知道能提升多少  反正朗宇的4112是垃圾  他们技术自己说相同KV4112还没4110拉力大    不过我测试了一下同样1KG的拉力下电流基本上没什么区别

网友:
出的是4115不是4114

网友:
我原来也是650的机架,4108 600 kv  用的1355桨,留空时间只有13min 4s 5200的电池,全重2200g,要65的油门才能悬停!

网友:
后面经高人指点,发现这个这个级别的电机可以上1555的桨,但是有一点就是桨要轻!你可以试试,你的那个340电机我觉得可以直接上17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