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下午没事,做了一对1:200实用的船舵

楼主(2016-05-04):
凌乱的桌子,第二张照片中,左边的那个是用焊锡焊住的,但是不太美观也不太解释,不知道怎么弄才能弄得比较结实,希望高手们能教一下。右边那个是用胶枪填充的,表面还可以。用了两种方法,不知道哪一种大家常用,说一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做的

这是用什么材料做的?多厚啊,就是用AB胶直接粘上的吗?

网友A:
2cm的铝板 直接用ab胶 一侧是切割铝片是没断的铝屑翻过来用ab胶黏住再打磨 另外一侧加ab胶再加易拉罐皮

网友A:
引用 网友A:
2cm的铝板 直接用ab胶 一侧是切割铝片是没断的铝屑翻过来用ab胶黏住再打磨 另外一侧加ab胶再加易拉罐皮

2mm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2mm的

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