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taba14sg与8fg

楼主(2016-05-04):
想入坑,买个好点的控,哪位大神能说一下futaba14sg与8fg的区别啊?谢谢

网友A:
14比8通道多,8比14功率大

网友B:
参考这个表格

网友C:
14sg不好吗?距离有多远?

网友D:
买新不买旧

网友E:
这两个使用上都差不多,t8fg要是配接收会贵一点,我选择的是t8fg是因为我手比较小拿t8比较合手

网友F:
同是电子产品 当然买新不买旧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