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PMW接收外,有适合D10用的其它接收机吗?

楼主(2016-05-04):
D10控标配的都是PMW的接收机,接穿越飞控还是线比较多,挺乱的。现在很多飞控都支持UBUS和PPM的接口,有适合D10用的这种接口的接收机吗?

网友:
只知道刷机才有

网友:
原厂有RX703、RX705等PPM接收机,DSMX、DSM2模式就有不少了,但据说稳定性差点

网友:
刷SUV的固件支持PPM,不过。。。。经常失控

网友A:
可以搞个pwm转换器,裸板焊在接收机上,也大不了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搞个pwm转换器,裸板焊在接收机上,也大不了多少

这建议不错。

网友B:
看我的裝機帖 , 用的是 DEVO RX703A , 就是原廠的PPM接收 , 不用刷控 , 很方便我裝過十多台穿越機都用RX703A的 , 很穩定 , 穿越300米沒失控 !!!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3214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我的裝機帖 , 用的是 DEVO RX703A , 就是原廠的PPM接收 , 不用刷控 , 很方便我裝過十多台穿越機都用RX703 ...

703A不是PPM的接口吧?是DBUS的接口。

网友B:
引用 楼主:
703A不是PPM的接口吧?是DBUS的接口。

只是華科叫DBUS , 其實相等於PPM , 去年6月起我已用在NAZE32直到現在F3 ,
信不信由你 , 反正我在這裡分享過多台裝機帖 , 都是用703A 接收
飛控3根線接到DBUS上就可以 , 很方便 !!!

以下3台機都是最近裝的 , 都是用703A 透過3根線接到NAZE32及F3 啟動PPM連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是華科叫DBUS , 其實相等於PPM , 去年6月起我已用在NAZE32直到現在F3 , 信不信由你 , 反正我在這裡分享 ...

多谢分享。学习了。如果刷控后用603的接收机,不知信号稳不稳定,听有人说会时有失控的出现。

网友:
D10 刷固件, 可以用 OrangeRx R616XN 或衛星接收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