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C3D装在 F450 上,对角线跷跷板

楼主(2016-05-04):
CC3D飞控,一切都设置好了,用的 DIJ F450 的那个设置,可是飞起来后,左边对角线(X的第一划)上下晃动跟跷跷板一样,

请问我要怎么调?有人说要调PID参数,请问地面站在哪里调?或者有什么现成的参数可以参考?

网友A:
CC3D带这么大的架子吃力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CC3D带这么大的架子吃力点

那有办法解决吗?既然它有DIJ F450 的配置选择,那么证明是支持的啊

网友B:
机架是塑料的吗?机臂会不会太软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机架是塑料的吗?机臂会不会太软件了?

不是物理问题,是飞控的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有办法解决吗?既然它有DIJ F450 的配置选择,那么证明是支持的啊

能用跟好用是两回事…

大架子还是别用CC3D了

楼主:
人家也是 F450 ,CC3D,怎么这么稳

网友:
- - 配置都是骗人的 默认参数都比这个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