螺距问题

楼主(2016-05-04):
虚心求教 油门50% 螺距为0 电子螺距尺显示 大桨在机头时测量为0度 可是转到机尾测量为3度 两个大桨同是这个问题 求教哪个出问题了 这样飞会不会双桨很厉害啊

网友:
斜盘不水平,调整舵机中立点或者斜盘与舵机连杆。

网友:
把另外一支桨再转到机头同一位置来测量。

网友:
安裝十字盤時,用水平座安裝好,三個舵機都在同一水平,

就不會出現你說的情況

网友:
这种情况是左右两只舵机的连杆高度不一样

楼主:
谢以上老师 我再去调调

网友A:
十字盘不平,保证两只桨在同一位置测量,测出来的数据一致就不会有双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我也没管的,两个桨在同一位置测的都是0度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十字盘不平,保证两只桨在同一位置测量,测出来的数据一致就不会有双桨

2桨在机头机为的螺距是一样的 都是前0度后3度 这样也能飞吧?懒的再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种情况我也没管的,两个桨在同一位置测的都是0度就可以了

2桨在机头机为的螺距是一样的 都是前0度后3度 这样也能飞吧?懒的再调了

网友:
炸过机后大桨夹的大腿儿稍有些变形,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网友:
引用 楼主:
2桨在机头机为的螺距是一样的 都是前0度后3度 这样也能飞吧?懒的再调了

我一般都是大桨向机尾位测螺距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