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e32飞控高度稳定不了

楼主(2016-05-04):
现在的问题是,飞机基本能三轴稳定,但是高度始终定不了,同一个油门位置有时候突然就往上跑,有时候又是缓缓下落,请问大神们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没气压计、高度计、GPS、声纳的简易飞控想定高,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气压计、高度计、GPS、声纳的简易飞控想定高,难!

油门不动,飞机自己会突然串高度,速度很快

网友:
想定高,要加传感器

网友B:
飞控先确定有没有气压计。有的话气压计上面盖一块密度大一点的黑色海绵。

楼主:
引用 网友B:
飞控先确定有没有气压计。有的话气压计上面盖一块密度大一点的黑色海绵。

谢谢,已经解决了,不是飞控的事,我2212 1400kv用8045三叶桨不行,换两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