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D10 新手求固件刷SUV还是Mckay好

楼主(2016-05-04):
主要飞驰远和伟力的小电直,其他飞飞固定翼 涵道之内的。哪个固件比较稳定

网友A:
我也没刷过,同问,听说是SUV

网友B:
建议还是别刷了,你现在飞飞够用了,以后飞好了,直接换个好控。别折腾了,没卵用

网友C:
好不好还是要自己试过才知道,玩模型不是玩过程吗?
我就刷过S的,也没觉得什么不足,貌似到现在还在更新

网友D:
我用的SUV,现在相当习惯了,尤其是混控,理解他的原理了设置起来很方便。用的山寨DSM2的接收带小卫星,信号好得很,又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