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主界面最右边 激活频道选择

楼主(2016-05-04):
k8 主界面最右边 激活频道选择里边有 0通道 1 ,2, 3通道。是指的那里在什么时候使用。

网友A:
我不知道,楼下正解

网友B:
一般用于激活感度控制通道

网友C:
好像是把尾巴感度映射到遥控,然后就可以在控上面分别调整每个模式下尾巴的感度

网友D:
0123可以理解为存档,激活哪个通道就是应用那个存档
0/1/2/3那个可以用感度来实时切换存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