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学习直机飞行,求高手指点

楼主(2016-05-04):
想学习直机,入手什么机型?没飞过之前,请高手指点,价格实惠的合适的

网友:
伟力911-2入门神器

楼主:
不知道去哪里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去哪里买?

玩具店或者是找马云

网友A:
先飞模拟器,飞好后直接从450开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飞模拟器,飞好后直接从450开始

前辈 你说模拟软件 还是模型  求细说 谢谢

网友:
淘宝上搜模拟器,一般你卖遥控器会送的

网友:
先去飞场看看吧。

网友:
模拟器你觉得没被它打败,你征服了它,你就可买飞机了,建议从450或更大的机型开始飞

网友:
越大越稳,相对好操控,越小越难飞

网友B:
首先用凤凰模拟器练好四面悬停,再用调好的450练练真机四面悬停,注意第一次接触真机的时候会出现紧张导致手发抖还有飞机千万不能离自己太近

网友:
但是越大也越危险

网友:
所以模拟器一定要苦练

网友:
先找到 本地组织才是最快的方法。单飞进步很慢的,而且很折磨人

网友:
模拟器没飞好,千万别飞真机

网友:
模拟器是王道

网友C:
买个450,买时要求带有模拟器

网友:
LZ应该是有控的,直接买个凤凰模拟器,最小能4悬停再装机

网友:
论坛潜水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自己要什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买个450,买时要求带有模拟器

网友:
去淘宝搜索航模模拟器就出来了

网友D:
买个小六通加模拟器,边飞小六通炸机修机,了解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3d模式,普通飞行模式,就这几项先入手吧。

网友:
模拟器,航模起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首先用凤凰模拟器练好四面悬停,再用调好的450练练真机四面悬停,注意第一次接触真机的时候会出现紧张导致 ...

我认为这是良心话,值得信赖!

网友:
苦练100小时模拟器,上个无副翼450苦练悬停

楼主:
引用 网友D:
买个小六通加模拟器,边飞小六通炸机修机,了解什么油门曲线,螺距曲线,3d模式,普通飞行模式,就这几项先 ...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点

网友:
越大越危險,看看置頂的流血貼

网友:
想省钱真的别玩,直机都没什么实惠的。

网友:
先模拟,后真机,比较直升机是有一定的危险,飞真机千万千万不要离自己和人群近咯,切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