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装了三天终于飞了!【180乱飞系列】

楼主(2016-05-04):
前两天新组的180小机,这是第二次外场飞,PID还没调的很6,这也是我第二次戴眼镜飞,之前都是用的鹰眼屏这两天买的肥鲨到货了,可以开始爽了

刚开始适应眼镜,准备的时间有点长,第一个视频请从35秒开始看;第二个请从30秒开始看;第三个请从20秒开始看;

第二个视频有小炸!第三个有大炸!哈哈哈~

楼主:
橙色桨的就是新组的180
配置说一下吧:银燕新款2205电机,DL20A电调,naze32,4045桨。naze32就是牛逼,另一台265装的cc3d,怎么调怎么抖,各种抖…飞了naze32真的不想碰cc3d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橙色桨的就是新组的180
配置说一下吧:银燕新款2205电机,DL20A电调,naze32,4045桨。naze32就是牛逼,另 ...

更主要的是固件不同,CC3D刷完CF和BF后一样给力,刷完后你可以试试同样配置下的手感异同。

网友A:
楼主同时带2架飞机,是用什么装飞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同时带2架飞机,是用什么装飞机?

图中的包原本是装380直升机用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图中的包原本是装380直升机用的

包里有用海绵(EVA)固定还是直接放入包内,如果没有保护,图传天线和接收天线会不会容易圧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包里有用海绵(EVA)固定还是直接放入包内,如果没有保护,图传天线和接收天线会不会容易圧坏。

不会,里面空间很大,直接横着放都没问题,包的内壁是有海绵的,能很好保护设备,里面还有专门放遥控器、电池的隔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会,里面空间很大,直接横着放都没问题,包的内壁是有海绵的,能很好保护设备,里面还有专门放遥控器、 ...

拍张包内的照片看看

网友(2016-08-20):
大神,同款控和机架设备,怎么接线啊??
跪求

网友:
运动相机什么牌子?多少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