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R接收机开启电压回传相关疑问

楼主(2016-05-05):
最近终于决心抛弃Bb叫了,开始捣鼓起X9D配合F3的电压回传功能来。请教了一些大神但依然没有解决问题,想看看还有没有大神可以帮帮我。
1、如图一我在X9D上设置监控数据是Vfas,据大神说只有Vfas才有效。
2、按照大神说的设置好了uart2,开启了telemetry(图二和图三)
3、最后按照图四焊好了电压检测,接好了uart2,然后上电,可是却没有数据反馈
(接收机已经对好的)
4、是否需要开启图五的vbat开关?

网友:
用什么接收? d4r ii  可以! 我以前设置过!youtube上教程很多! 去看看把!

网友:
其实吧,好像和这些都没关系。SF3电压回传,在X9D上,扫描出来的传感器叫A2好像,不叫Vfas。你去自动扫描一下传感器啊。

网友:
同问同问,我x8r接收机,折腾了几天不成功!方法跟楼主相同

网友(2016-10-25):
我扫出来的也没有vfas,不知道何故?孔固件的问题(O_O)?

网友:
飞控得开启电压检测vbat和数传telemtry,地面站能看见电压了就对了
遥控器上删除所有传感器,然后重新扫描:scan sensors

网友:
楼主的步骤都对了!飞控u2口只需一根线跟X4R连接就可以了!检查下你的飞控的版本,用新的版本就好了

网友:
没有扫出Vfas的,删除所有sensors后,记得解锁、记得解锁、记得解锁后再scan sensors,不然不会出现Vf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