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天4255 KV505+14*7木桨+70安电调+6S 35C 2500毫安电池,为啥过载保护】

楼主(2016-05-05):
今天阿波罗50换双天4255 505KV电机,14*7木桨+70安电调+6S 35C 2500毫安电池,飞行时间5分钟,为啥第二起落过载保护,电机停转,第一个起落电压3.6,而且电池有点烫,换了13*6桨,5分钟3.8,电池温度正常,问师傅说桨配大了,电机过载,换14*6试试,请问到底是电机有问题,还是配桨问题,还是电路故障?
  这飞机之前用朗宇X3525+13*6.5桨+70A电调+6S 35C 2500电池,飞6分钟,电压3.85,电池温温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A:
我飞天翼50E,用4255  505KV,14×7浆,好盈铂金60A电调  6S  25C  2500MAH。吊机啥的,都没问题,即使用高压电池花牌3200. 40 C也没出过任何问题。你的配浆没问题,电机也对,电池也没问题,可以再大一号,用3300MAH都没事,难么问题可能出现在电调上了!有可能是低压保护了,电调设置问题,你的电调之前可能是飞直机的设置!4255的峰值电流才56A,电流过载保护的可能性不大。

网友:
一般用APC14*7桨,木桨的效率可能没有APC好,导致实际负载增大,以及电调自身散热不良等都是可能的原因。

网友:
猜测是电调热保护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飞天翼50E,用4255  505KV,14×7浆,好盈铂金60A电调  6S  25C  2500MAH。吊机啥的,都没问题,即使用高 ...

电调设置选项上,都有哪些内容会导致电池放电快电池发烫?比如进角、频率等等,求解

网友A:
引用 楼主:
电调设置选项上,都有哪些内容会导致电池放电快电池发烫?比如进角、频率等等,求解

会影响电机发热的也就进角了。对电池发热没什么影响,这取决于电池的内阻,和放电电流的大小!电池的C数越高电压越高(比如高压电池)电流越小,内阻越小,发热就小。
双天的这个电机要求使用默认的进角15度!首先你确认一下你的电调是什么牌子的。搞一个说明书,具体设置一下电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电机发热的也就进角了。对电池发热没什么影响,这取决于电池的内阻,和放电电流的大小!电池的C数 ...

说明书有,我是亚拓70A电调,有说明书,您有QQ吗?麻烦留一下,或者加我的qq 1816158866,我们好交流,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明书有,我是亚拓70A电调,有说明书,您有QQ吗?麻烦留一下,或者加我的qq 1816158866,我们好交流,谢 ...

楼主:
已经加你的QQ了,我的是1816158866,还没见你通过

网友:
还是看经验,我的50E配了个天蝎星3026 500KV Castle ICE 75A电调 6s 2600mah 慢慢飞6min没问题

网友A:
楼主够可以的,耐心回答你的问题,帮你解决问题,你一句谢谢都没讲,反倒把我QQ拉黑了,也好,也只有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够可以的,耐心回答你的问题,帮你解决问题,你一句谢谢都没讲,反倒把我QQ拉黑了,也好,也只有呵呵了 ...

等我加你再把你拉黑

网友:
引用 网友B:
等我加你再把你拉黑

无所谓啊,纠结这个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够可以的,耐心回答你的问题,帮你解决问题,你一句谢谢都没讲,反倒把我QQ拉黑了,也好,也只有呵呵了 ...

不是拉黑了,是我建QQ分组,然后分组人的时候不知道怎么给点错了,不好意思
不过我的问题已经找到原因了,是电调进角问题,设成低进角,中油门6分钟,14*7桨电压3.8,13*6.5桨电压3.89,电池没温度,现在就是不知道用14*6还是14*5

网友:
授人玫瑰手留余香

网友:
我用的60A都没问题

楼主:
查明原因,电调进角设错了,设低进角就好了,难道所有电调进角都要设低进角才能正常飞双天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会影响电机发热的也就进角了。对电池发热没什么影响,这取决于电池的内阻,和放电电流的大小!电池的C数 ...

是不是好赢天行者电调进角低,不是15°,所以不对,我的好赢铂金电调进角默认是15°这双天电机的进角在哪里看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