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抽风

楼主(2016-05-05):
APM抽风炸鸡,增稳模式,突然方向失去控制,切返航后向一个方向全油门,最后获得控制权,关油炸鸡
?from=y1.7-1.2

网友:
应该是磁罗盘没校准好

网友:
还好没有掉水里

网友A:
试飞前最好做好,水平校准

网友B:
罗盘受到干扰,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及时切自稳就可以了。记得起飞后先测试下返航 定位是否正常再飞远。

网友C:
山寨飞控不靠谱~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导出日志,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楼主:
无损炸鸡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导出日志,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好的谢谢,我晚上导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山寨飞控不靠谱~

一百多块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罗盘受到干扰,我也遇到过这种情况,及时切自稳就可以了。记得起飞后先测试下返航 定位是否正常再飞远。

应该是,我用的内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试飞前最好做好,水平校准

做好了,应该是罗盘问题

网友E:
校罗盘是不是很重要?我用的v1就第一次装机好校过一次罗盘飞了快两年了不同场地没效过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网友F:
咋我看后面电池摔下来摔变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咋我看后面电池摔下来摔变形了?

那是鱼眼镜头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有没有导出日志,让大家帮你分析一下。

我用的新固件,无法导出

楼主:
引用 网友E:
校罗盘是不是很重要?我用的v1就第一次装机好校过一次罗盘飞了快两年了不同场地没效过也没出过什么问题!

固定翼好像不用罗盘

网友:
我才疏学浅,见谅

网友E:
引用 楼主:
固定翼好像不用罗盘

v1不是固定翼!!大疆naza m v1飞控!

网友G:
LZ本身震动都没调节好,你没看到飞起来之后整个飞机都在恍吗?肯定会出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本身震动都没调节好,你没看到飞起来之后整个飞机都在恍吗?肯定会出问题

当时风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G:
LZ本身震动都没调节好,你没看到飞起来之后整个飞机都在恍吗?肯定会出问题

用默认参数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v1不是固定翼!!大疆naza m v1飞控!

naza用着咋样

网友H:
我觉得是GPS出了问题,你所谓的增稳模式是不是留待模式?在那之前用的定高?
如果是的话,因为定高不需要gps信号,所以没有问题,切到GPS相关的功能后,GPS信号有问题,导致飞控一直错误修正,偏向一个方向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觉得是GPS出了问题,你所谓的增稳模式是不是留待模式?在那之前用的定高?
如果是的话,因为定高不需要g ...

是增稳

网友:
商品飞控吧咋说呢我是用了两年了稳的不要不要的!

网友I:
新固件也是可以导出日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I:
新固件也是可以导出日记的。

如何操作?

网友:
3.2以上的固件终端是乱码的,你可以在飞行HUD那个界面下方  那个地方有下载日志的选项的。

网友:
上天的东西,起飞前,先要在地面上做好各项检查,才能保证上天后少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