悟 电池拆解

楼主(2016-05-05):
    我本身手里有1块电芯坏的悟电池,正好从论坛里有收了1块,看看能不能2和1了。毕竟悟的电芯真难找。没找到过。哎
    从拆解上看。悟的电池,跟精灵2的电池,差不多都是2并的结构。不过,从拆解上看,悟的电池,在包裹物、内芯都有铝制的散热系统。保证电池的散热良好。不多说了放图吧!

网友:
期待合并结果   就怕dji会在电路板上做保护  就像笔记本电池的芯片要解锁一样  就怕合并后能放电  不能充电

网友:
换个电芯应该没事,期待楼主结果吧

楼主:
合并完成。成功!哈。正在充电。已经不显示电芯损坏的标示了

网友:
只要所谓只能电池上面那块板上的芯片不坏换电芯就可以继续用。如果你够牛可以破解它

网友(2016-09-09):
请问,断电后,换上新电芯,保护板不会锁死吗?我也有个坏电芯,一直不敢断电换电芯,请指教

网友:
直接把那个平衡线搞个2合一线引出来,这样就可以用308快充了,配合移动电包2块电池可以走天线了。楼主知道的原厂电芯支持5C充电吗或者他的放电C数知道吗

网友:
直接把那个平衡线搞个2合一线引出来,这样就可以用308快充了,配合移动电包2块电池可以走天下了。楼主知道的原厂电芯支持5C充电吗或者他的放电C数知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