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家不要再买没有焊接板的锂电池组,非常危险

楼主(2016-05-05):
前阵子买了几块YouMe6S2200电池,用了不到10个循环,其中一块短路起火,幸亏在防爆箱里。后来检查其它几组,发现这个牌子的电池都没有焊接板,直接用电线连接,晕死,这是我用过的唯一没有焊接板的锂电,这种电池很容易造成极耳短路,有这个牌子电池的模友可以看下,千万注意了。

网友:
慰问楼主。切莫贪图便宜购买了小厂产品,否则后悔都来不及

网友:
我X
我还真有这电池,前几天掉河里一块,家里还剩一块

网友:
这youme电池买了两块3s试了试,20个循环就废了,掉压严重。同时买了两块一样规格的酷点对比使用,完全一个天一个地。

网友A:
买过几块,他们用热熔胶绝缘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格式的也没有电路板,直接电极点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好说  格式的也没有电路板,直接电极点焊

格式的也有电路板

网友:
楼主的经验很值得大家重视呀!锂电池这东西使用和保存都要十分注意安全,这种无良厂商的产品为了蝇头小利偷工减料!留下无限隐患!大家一定要拒绝它们!

网友:
哎。玩模型谨记一句话,省钱就是浪费的开始

网友D:
怎么区分有没有焊接板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怎么区分有没有焊接板呢?

拆开

网友:
晕,拆开怎么装回去啊

网友D:
拆开怎么装回去啊,我和很多人都是傻黑矬

网友:
怎么选择就只有看口碑,看价格,看人品了。

网友A:
还是选质量好的

网友:
我有好多这种电池

网友E:
我也用这个电池,感觉还行啊!但也是没电路板的。用了一年多没什么影响。1500 3S主飞95元白板二战,板机和15e 2200 4s主飞64MM水星涵道和1.4米二战。现在性能还和买来时一样。

网友:
必须得拆开吗?

必须吗? 好麻烦,不能确认

网友:
引用 网友D:
拆开怎么装回去啊,我和很多人都是傻黑矬

用热缩管啊

网友:
我也用了好长时间这种电池,就性能来说绝对不输酷点,就是确实像楼主说的没有保护板是个隐患!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用这个电池,感觉还行啊!但也是没电路板的。用了一年多没什么影响。1500 3S主飞95元白板二战,板机 ...

你的电池都鼓了还敢再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格式的也有电路板

格式的到底有没有呀?我在用格式和花牌电池呀,不要吓我呀?

网友:
楼主不能一概而论!!

我坚持使用双天、富力、花牌这三个品牌的电池,,高中低端都覆盖,,再便宜的,,没必要了!!

网友:
你那块短路起火的电池,有没有发生剧烈baozha,baozha的威力怎么样?和TNT 比起来那个大?有没有冲击波,防爆箱炸裂没有,家里的玻璃震碎没有?

网友E:
引用 网友F:
你的电池都鼓了还敢再用啊?

电池一鼓就不用啦?只要性能下降不厉害就能继续用。我用过最容易鼓的电池是花牌,但性能还是很不错的。格式夹着两块钢板,想鼓除非把外皮撑破。我到是从来不介意电池鼓包。除非是那种鼓的硬帮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池一鼓就不用啦?只要性能下降不厉害就能继续用。我用过最容易鼓的电池是花牌,但性能还是很不错的。格 ...

你胆子真大

网友:
兄弟,
       我是youme品牌锂电池厂家,我看到你反映的问题确实存在,你联系我们客服给你换一块新的,售后你放心好了, 同时电芯本身的质量,你也放心好了,
下面我作一下说明,
一,我们目前不加连接板不是为了节约成本,一个连接板成本价格也就在两三角钱,一个电池用的绝缘胶也在这个数字,,在14年以前我们所有的电池都加的有连接板,加连接板有一个好处就是固定性很好,电池挤压不电芯的及耳不会移动,及耳是固定在连接板上,但是一个弊端就是航模电池是高倍率的放电电流比较大,有时在焊接电芯的时候如果焊锡工加锡不均匀,放电电流比较大,容易造成中间某一电芯为零,所有我们就取消了加链接板,
二,打绝缘胶,打绝缘胶出现这样的几率比较小,但是打绝缘胶就像你提到的也有这样的弊端,电池在挤压的时候,没有连接板固定,同时绝缘胶没有打封死的情况下,正负极碰在一起,就容易形成短路,所有我们也一直在寻找一个好的解决办法,
三,其实很多工厂也只是打绝缘胶,有的加连接板,我们后期打算在组装电芯的时候,3000容量以下的加连接板,因为容量小放电电流小一些,3000容量以上的还是打绝缘胶,如果你有更好的办法也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会采纳的,感谢你的问题和宝贵的意见,

                                                                                                    youme携全体员工至上

网友:
老模友了,电池鼓包很正常,我玩航模也有七八年了,比我早的,和我差不多的就有好几个,用法都和我一样,我的电池从开始到现在也就换了三四批,鼓包只会降低性能,新电池飞涵道,旧电池飞二战或者板机都不错。实在不行了还能做零时遥控电。装机试机电,然后才会选择丢弃。我这儿最老的电池有四五年了。按照你说的,鼓包就不用,一块电池不是二三十个起落就得扔了吗???那是商家骗人的了!早淘汰就多卖。

网友:
轻微鼓包电池没多大影响,格氏不鼓是因为多了两块铝片夹板,所以格氏电池都比同容量同C数其他品牌重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