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直线飞的时候为什么总是左右偏移

楼主(2016-05-05):
配置:DL220、银燕 2204、5045 3叶桨(或Kinghong 2叶)、F3飞控、Futaba 10J,请教3个问题:
1、在自稳模式和半自稳模式下,飞机总是向右偏移和向右自旋,需要用微调纠正才稍为好一点;
2、在直线飞行时,飞机总是或左或右的偏移,打舵修改方向一会又偏;
3、飞弧线的时候(尤其是90度弯)飞机总是向外漂移偏离航线。
都已换过不同的地方测试,所以应该跟风向关系不大力,我前几年也只玩过一段时间的电直,4侧悬停、简单航线都OK的,对飞行器在留空时有漂移可以理解和接受,但这穿越机才玩了2个月左右,也没飞过其他模友的飞机,没有比较。不知道以上这些现象是因为PID参数没调好,还是我的技术没过关,请指点。

楼主:
没有人能帮帮我吗?

网友A:
正常,进行人肉修正

网友B:
1 2有可能是飞机4个通道中位点没校好导致的,即使在调参软件里能看到方向会发生很缓慢的偏移也不至于边飞边校正,不推荐用微调强行校正;第3条是正常的物理现象,高速急转四个通道尤其是副翼和升降也得用上才能克服较大的离心力产生的漂移。最后抛开手法原因,良好的安装及调参是飞机好飞的前提和保证,调好的飞机都有可能脱控一小会也能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