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水两次 摔炸无数次 不死小强

楼主(2016-05-05):
泡水后  晾了两天  拆都没拆
看看这泥巴

这上身效果不错

网友:
看着都心疼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穿越机开始飞还好好的就头撞了一下然后就不好使了! 从新开始飞的时候一个电机不转,然后我就重新锁控在飞就好了 但是根本离不开地面一起飞就打转往前走,拉都拉不回来,,,,这是为什么啊? 求赐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穿越机开始飞还好好的就头撞了一下然后就不好使了! 从新开始飞的时候一个电机不转,然 ...

电机电调没问题的话 就是飞控出了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穿越机开始飞还好好的就头撞了一下然后就不好使了! 从新开始飞的时候一个电机不转,然 ...

飞控固件重新刷下     还不行就只能换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请教一个问题, 我的穿越机开始飞还好好的就头撞了一下然后就不好使了! 从新开始飞的时候一个电机不转,然 ...

其中一个电机方向反了吧。我的就是这样 飞不起来自己在地上转

网友:
机架和我一样,上星期我的机架终于报废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其中一个电机方向反了吧。我的就是这样 飞不起来自己在地上转

没有! 之前飞的时候挺正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