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越机单兵作战神器,提高飞行水平。

楼主(2016-05-05):
360度无死角检测,再也不用担心漏过了。

飞行实测:

网友A:
RFID??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机器要是从门边上过去会什么效果?还有就是...不会不对图传和遥控产生一些干扰

网友:
应该就是个红外扫描框之类的

网友:
检测有点慢

楼主:
引用 网友A:
RFID?? 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就是机器要是从门边上过去会什么效果?还有就是...不会不对图传和遥控产生一些干 ...

门洞红外管功率可调(左右边框功率搞好射到门中间 边框过肯定无法检测,框上边就更加不可能检测的到了。),  红外加433,  不会对图传跟遥控(433频率可调)产生干扰,支持5架飞机同时比赛。

网友:
引用 楼主:
门洞红外管功率可调(左右边框功率搞好射到门中间 边框过肯定无法检测,框上边就更加不可能检测的到了。 ...

竟然还是红外的....

楼主:
这个适合穿越机比赛的,俱乐部搞小型比赛,强化练习什么的,一次可以5架飞机比赛,计时计圈非常精确。

网友:
具体联系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