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飞多旋翼飞控

楼主(2016-05-05):
GPS模式为什么起飞后360度旋转一个圈后LED灯会亮个两秒钟左右的黄灯,然后灯又正常了,前后走航线不会,绕圈走航线完成360一个圈也会,求大神指点是什么原因导致…跪谢了!飞控型号我拍了张照片!

网友:
应该是罗盘被干扰了。想当初唯一一次大炸就是SX带着我的四轴玩起了战斗龙卷风……然后啪叽!我就去山谷底下捡尸体了。

网友A(2017-01-02):
罗盘校准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罗盘校准了吗?

哇,那么久的帖子居然还有人找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那么久的帖子居然还有人找到

用手机翻看的。你找到原因了吗?

网友:
换个地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