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三叶草发射天线可以用在接收机上吗?

楼主(2016-05-05):
上图引大神

网友A:
这个控啊  哎 白瞎了

网友:
没问题,我这样用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控啊  哎 白瞎了

飞控?遥控?

网友(2016-12-08):
一样的问题

网友(2018-12-20):
当然可以,你用一根12.9毫米长的铜丝接收都可以,但是三叶草的增益很低,接收效果很差,建议用平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