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装机的一点小问题

楼主(2016-05-05):
最近装机,
想把穿越机的后面两个马达和浆都垫高,
不知道能否实现

网友A:
可以,但无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但无意义

不知道怎么能够实现?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不知道怎么能够实现?

垫片

或者垫上随便什么材料的板状物都行

但是无意义啊

不管后面两个马达高矮与否

飞控都会平衡的

不过你可以把所有电机都向前倾斜

以达到你的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垫片

或者垫上随便什么材料的板状物都行

谢谢!!
http://www.thingiverse.com/thing:1429010

网友:
还不如上三叶或四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