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铂金30A刷Blheli程序后发热严重

楼主(2016-05-05):
如图,将电调刷了程序之后,发现油门快速变化时,电调和电机都发热厉害,怀疑是电调的刹车功能导致,拿去试飞基本上是每飞必炸,所以在这个求个好盈铂金30A的BLheli程序的正确设置,谢谢!

网友A:
你不懂把刹车功能关闭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懂把刹车功能关闭吗?

你怎么确定除了刹车没别的原因?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怎么确定除了刹车没别的原因?

刹车不是你说吗 ? 把频率及进角调低点 应会改善

网友B: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还以为是固件刷得不对呢我用4s电感觉还好,但是用6s电没几分钟就过热保护了......问度娘也找不到原因,都不敢飞了看了一下铂金的说明书,发现过热保护这一设置与BL的差别比较大,铂金的过热保护是110度保护,BL的是140度才保护,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还以为是固件刷得不对呢我用4s电感觉还好,但是用6s电没几分钟就过热保护了... ...

我用的6s,现在也是不敢飞了。哎,bl的保护温度更高不应该有这个问题啊

网友(2016-08-16):
我的六轴也是用的BLHELI的铂金30A,各种炸各种电机电调发热,不知道还能不能刷回去了,飞大四轴根本没法飞,苦闷中

网友C(2016-09-19):
引用 网友B:
原来我不是一个人...还以为是固件刷得不对呢我用4s电感觉还好,但是用6s电没几分钟就过热保护了... ...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网友(2016-10-27):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有这个问题吗?

已解决,就是damped那一项的问题,设置成low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