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9充电器提问

楼主(2016-05-05):
我用02E数据去充电,已经设定了4.2V 1.5A充电,同时插了3个3S进去充,按开始 充电器就叫了 不肯冲了,第一节显示电压是2.3V一直闪亮闪亮的 是什么回事么?
我以为第一块电池过放了,就用BB叫去量电压 每一节电池都正常是3.8V的

网友:
不懂帮顶,是不是模式虽然设了,但选错了,A9用着没碰到过这个情况

网友A:
平衡头氧化和充电器接口接触不好也会报警的

网友B:
只插第一节试试

网友:
啥时候出个A12

网友:
平衡头氧化

网友:
应该是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衡头氧化和充电器接口接触不好也会报警的

试了很多次了,就是插在第一颗电池的位置上,第一节显示的电压不正常,其他什么都正常,不插第一颗电池的位置上 同时冲另外那2颗3S电池可以冲,单独冲第一颗位置上的电池 就不能充,第一节显示的电压是2.3V?用BB叫测量下 电压正常都是3.8V的,只是第一课电池的第一节电池位上显示的电压不正常,已经寄回去换一个了,还是新买的就这样,有些不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只插第一节试试

试了很多次了,就是插在第一颗电池的位置上,第一节显示的电压不正常,其他什么都正常,不插第一颗电池的位置上 同时冲另外那2颗3S电池可以冲,单独冲第一颗位置上的电池 就不能充,第一节显示的电压是2.3V?用BB叫测量下 电压正常都是3.8V的,只是第一课电池的第一节电池位上显示的电压不正常,已经寄回去换一个了,还是新买的就这样,有些不爽

楼主:
试了很多次了,就是插在第一颗电池的位置上,第一节显示的电压不正常,其他什么都正常,不插第一颗电池的位置上 同时冲另外那2颗3S电池可以冲,单独冲第一颗位置上的电池 就不能充,第一节显示的电压是2.3V?用BB叫测量下 电压正常都是3.8V的,只是第一课电池的第一节电池位上显示的电压不正常,已经寄回去换一个了,还是新买的就这样,有些不爽

网友C:
用万用表量量电池线断没断,主线平衡线,我的电池线断了就这样

网友:
用01模式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万用表量量电池线断没断,主线平衡线,我的电池线断了就这样

用BB叫量电池平衡头 显示的电压都很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BB叫量电池平衡头 显示的电压都很正常

电压突然2.3吗,应该是负极快断了,拆开检查最放心

网友D:
并充版问题,你直接插机身上的三个口都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D:
并充版问题,你直接插机身上的三个口都没问题

我是直接插充电器机身来冲的

网友:
充电器坏了。我朋友那个还突然显示0.5V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