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科尔F210 如何设置 Devo10 遥控器参数,绑定id码

楼主(2016-05-06):
【Devo10遥控器设置】
自有Devo10遥控器的朋友,只用买半套F210,按照下面的介绍设置一下即可。

进入模型菜单

进第一个 “模型选择”

随便选一个模型文件,

然后在“模型命名”里随便起个名字,自己认识就行,没什么影响的,比如起名“F210"

还是在“模型菜单”中,找到“机型选择”,要把它选到“固定翼”

然后去“配置输出”里定义各个通道,起落架通道是管飞机飞行模式切换的,定义给遥控器的 MIX 开关

“襟翼” 通道,在2D版飞机里没什么用,在3D版里控制切换2D飞行和3D飞行状态的切换,定义给遥控器的 FMOD开关

“辅助二”通道,目前没有什么作用,定义给遥控器 GEAR开关

网友A:
这操控的精准度很好
另外问问俩手指操控和单大拇指操控,哪个更精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操控的精准度很好
另外问问俩手指操控和单大拇指操控,哪个更精准?

理论上2个手指的更精准,但是不如单指的灵活,玩六通直升机搓动作,大多用单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