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了解130 150 180 210 250区别

楼主(2016-05-06):
请问各位大哥们,穿越越小飞起来感觉对比大机怎样?

网友A:
然并卵,听哥的,弄一个210到250的机子好好玩好好练就行了,别的都是扯淡。
一个做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十几架穿越的老玩家的劝说。

网友B:
配件通用好买便宜是王道   奇形怪状的没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听哥的,弄一个210到250的机子好好玩好好练就行了,别的都是扯淡。
一个做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十几 ...

真的吗?我现在是250,但是本地的都在飞210以下的,还有飞130的,我也心痒痒,但是不喜欢机多,只想一台,所以想了解后再选择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件通用好买便宜是王道   奇形怪状的没意义

现在不是都飞x机架吗

网友:
机不在多,多练则精

网友C:
我是GT,你不见南宁仔个个都准备搞130了吗。。。走起。。。很好飞的。。。还耐炸。。。
目前有5个人搞130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真的吗?我现在是250,但是本地的都在飞210以下的,还有飞130的,我也心痒痒,但是不喜欢机多,只想一台 ...

很真诚得告诉你~一台飞机是不够的~我现在外出一定两台飞机,然后电机电调飞控分电板之类的一定有备件~
心痒130的话就去弄一台,但是告诉你~小飞机其实不太好调PID...高手的话很容易,半生熟或者新手 有时候调到想砸飞机~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很真诚得告诉你~一台飞机是不够的~我现在外出一定两台飞机,然后电机电调飞控分电板之类的一定有备件~
...

130 也不難調, 不過飛過190 和 210, 就不想飛130了, 190 和 210 速度感很爽, 130 就是休閑飛. 下面是我的130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93245

网友:
引用 网友A:
然并卵,听哥的,弄一个210到250的机子好好玩好好练就行了,别的都是扯淡。
一个做了大大小小各种各样十几 ...

经验之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是GT,你不见南宁仔个个都准备搞130了吗。。。走起。。。很好飞的。。。还耐炸。。。
目前有5个人搞130 ...

我见你飞130摄像头都看见桨叶了!130相比210感觉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 也不難調, 不過飛過190 和 210, 就不想飛130了, 190 和 210 速度感很爽, 130 就是休閑飛. 下面是我的 ...

210和190也是我在纠结的机型,210我250设备可以直接搬过去,190就得全买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0 也不難調, 不過飛過190 和 210, 就不想飛130了, 190 和 210 速度感很爽, 130 就是休閑飛. 下面是我的 ...

那是因为你是高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见你飞130摄像头都看见桨叶了!130相比210感觉怎样?

130就是500cc 的小車, 210就是3000cc 的跑車, 看你想休閑飛還是要速度感.

楼主:
引用 网友E:
130就是500cc 的小車, 210就是3000cc 的跑車, 看你想休閑飛還是要速度感.

就210了,搞

网友C:
不说那么多,直接看130的视频。

1、下面视频一半油门的速度:

2、做动作视频:

网友F:
180爱好者飘过

网友G:
引用 网友C:
我是GT,你不见南宁仔个个都准备搞130了吗。。。走起。。。很好飞的。。。还耐炸。。。
目前有5个人搞130 ...

南宁的穿越模友在哪玩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C:
不说那么多,直接看130的视频。

是手动模式飞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南宁的穿越模友在哪玩呀?

高新区、国大、滨湖、白沙都有人飞。。。

网友C:
引用 网友H:
是手动模式飞吗?

是的、纯手动模式。。。

网友H:
引用 网友C:
是的、纯手动模式。。。

哦,佩服,PID调的真好
我的飞机在手动模式下悬停(室内空旷无风环境),总是往右前方漂移,而且还有点向右自旋,尝试降价3个(ROLL/PITCH/YAW)的 i 值,但没有效果,不知道该怎么调了

网友:
原来飞280惯性太大过弯蛋疼。。准备换210。。据说小的灵活。。

网友:
越大越稳,越小越贼。必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H:
哦,佩服,PID调的真好
我的飞机在手动模式下悬停(室内空旷无风环境),总是往右前方漂移,而且还有点 ...

这个跟PID没有关系,请查查cf里面遥控器那一栏,看看遥控行程是否居中,不居中就要调试遥控直到居中,这样飞机就就不会跑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130 也不難調, 不過飛過190 和 210, 就不想飛130了, 190 和 210 速度感很爽, 130 就是休閑飛. 下面是我的 ...

不想飞就出我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