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50L to 6s 600 搭载Pixhack第三个起落定点悬停

楼主(2016-05-06):
补上首个起落Roll滚转震荡的视频:

第二个起落,定高模式震荡的视频:

网友A:
顶楼主,请教两个问题:
1.pixhawk和pixhack有什么区别?飞行调试和控制方式是否一样?
2.楼主连接地面端电脑的是什么数传?为何有两根天线?难道是图传数传一体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顶楼主,请教两个问题:
1.pixhawk和pixhack有什么区别?飞行调试和控制方式是否一样?
2.楼主连接地面端电 ...

1,区别在于Pixhack是Pixhawk的改版,内置了减震,其它完全一样。
2,一个备用的数传,没插上,实际只用一个500mW的433数传

网友A:
引用 楼主:
1,区别在于Pixhack是Pixhawk的改版,内置了减震,其它完全一样。
2,一个备用的数传,没插上,实际只用 ...

pixhack采用金属外壳是不是电磁屏蔽能力更强了?
楼主的那个小方盒竟然是内置两套数传的神器?

网友B:
牛逼。。。这么快就调好了!KDS厂家该后悔死了吧最后是亚拓的机子带着PIX飞了

网友C:
那个飞控支持高压么?不支持的话怎么搞

楼主:
引用 网友A:
pixhack采用金属外壳是不是电磁屏蔽能力更强了?
楼主的那个小方盒竟然是内置两套数传的神器?

能否屏蔽电磁干扰不清楚,逼格确实是提高了!

那个也是CUAV的,500mW蓝牙数传盒子,433MHz,其实就是带独立供电的蓝牙模块转接数传的!

你看到两条天线,是因为旁边还放着一个普通100mW的433数传!

楼主:
引用 网友C:
那个飞控支持高压么?不支持的话怎么搞

我7.5V bec插输出给舵机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C:
是通过飞控么?还是分开供电的 飞控支持7.5?

网友:
引用 楼主:
能否屏蔽电磁干扰不清楚,逼格确实是提高了!

那个也是CUAV的,500mW蓝牙数传盒子,433MHz,其实就是带 ...

谢谢楼主热心解答,祝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通过飞控么?还是分开供电的 飞控支持7.5?

分开供电,主控用电流计,输出端舵机用电调内置的bec,我设到7.5v供电,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
我来潜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牛逼。。。这么快就调好了!KDS厂家该后悔死了吧最后是亚拓的机子带着PIX飞了

呵呵!
KDS,这个品牌的企业形象……………………

网友:
太弦了~!张sir天天放毒,不过真的很像真的直升机也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能自动航线吗,自己设置好路线的意思

完全没问题的,自动起飞、自动航点、自动返航、自动着陆、还可以ROI、变速、协调转弯………………………………

楼主:
引用 网友D:
飞控能自动航线吗,自己设置好路线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加我qq手把手教我吗253184832

不能!

网友E:
你好,我的PIXhwak刷直机固件下午调试的时候不注意把尾舵机给烧了,但是斜盘舵机貌似有点异响,但是能正常工作,到现在也找不出什么原因。电调用的是好盈v3,100A,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我的PIXhwak刷直机固件下午调试的时候不注意把尾舵机给烧了,但是斜盘舵机貌似有点异响,但是能正常 ...

宽频1520us和窄频760us舵机要使用不同的设置!

网友E:
引用 楼主:
宽频1520us和窄频760us舵机要使用不同的设置!

这个舵机的设置没有看到啊,不是所有的舵机都是1100us-1900us吗,没有看到具体频率的设置的参数?,按理说,电调的频率也都是应该设置的,但是看了好几遍参数列表都没有相关设置,就以为都应该是默认的就可以,所以就冒进了一下,结果就把尾舵机给挂了。请指教,新手,可否加为好友方便请教,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舵机的设置没有看到啊,不是所有的舵机都是1100us-1900us吗,没有看到具体频率的设置的参数?请指教 ...

锁尾舵机有很多窄频760us的,如果控制器以1520us长时间输出,会烧舵机!

网友E:
引用 楼主:
锁尾舵机有很多窄频760us的,如果控制器以1520us长时间输出,会烧舵机!

我的尾舵机确实是760us的,但是具体频率设置是那个参数设置,请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尾舵机确实是760us的,但是具体频率设置是那个参数设置,请指教

3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4521&extra=&page=1

网友E:
引用 楼主:
3楼: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4521&extra=&page=1

你好,拜读完了你的帖子,非常感谢,还有就是电调频率还需要更改吗?

网友:
上hack,小心炸鸡。

网友F:
我印象中 hack 在固定翼那邊好像有飛友反應供電部份有些異常
樓主有做過測試嗎?
不透過 pm 供電的情況下 hack 還能夠正常工作嗎?

我是用 Pixraptor 由於是使用 HV 電系,所以沒有這部份的問題
電源是由單獨的 BEC 透過舵機輸入口那裡供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好,拜读完了你的帖子,非常感谢,还有就是电调频率还需要更改吗?

电调频率与舵机工作没关系,那是与无刷马达搭配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印象中 hack 在固定翼那邊好像有飛友反應供電部份有些異常
樓主有做過測試嗎?
不透過 pm 供電的情況下  ...

那个问题其实很明确了!PX4v2飞控供电,还是要以电流计供电为主,而且电流计不能负载主控之外,除了接收机以外的设备供电,那哥们给接收机上插舵机,操作违反常规,被舵机耗电拉低了电流计电压,飞控重启导致炸机!

使用负载舵机的主控输出口main out或AUX必须单独的bec供电,这个是基本的常识。

用不用HV动力电,舵机供电都得依靠单独的bec供电,独立Ubec或电调内置bec的都可以!

不过,通过查找资料,标准设计的Pixhawk及遵循标准设计的其他PX4v2 Mod,在main out或AUX口接bec供电,如果输入电压超过5.7v,会被主控拦截,使这个外部bec供电无法进入主控,结果就是超过5.7v的输出口供电,无法实现冗余供电的作用!

如果觉得高压舵机的超5.7v不能冗余供电给主控不靠谱,那就还有个办法,外部bec转microUSB插在USB插口上!

网友(2016-10-24):
引用 网友C:
是通过飞控么?还是分开供电的 飞控支持7.5?

飞控输出端看说明书最高支持9V

网友:
引用 楼主:
surface pro 1

网友:
张sir   pixhack低温数传不能用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G:
你转速 这么低 建议换大一号的尾桨 锁尾会好些

楼主:
现在就是700的尾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