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人了解橘子接收机的?配D10很好用的PPM接收机

楼主(2016-05-06):
我买了一个R615X接收机,介绍上写着有CPPM三线输出能力,但我找不到CPPM该怎么接线的任何资料,有没有人了解啊…

这个接收机配D10很好用,无遮挡物情况下,拉距测试600m左右不失控,又有CPPM输出

楼主:
擦,怎么发了两个贴子?

网友A:
F3, Naze32 接 ch1 Cleanflight 選PPM 便可. 已幫朋友裝了兩台.

楼主:
引用 网友A:
F3, Naze32 接 ch1 Cleanflight 選PPM 便可. 已幫朋友裝了兩台.

1通就是CPPM输出么?

谢谢谢谢

网友A:
應是RX616 吧...跟來只有三條線, 就是接飛控的第一個channel 便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應是RX616 吧...跟來只有三條線, 就是接飛控的第一個channel 便可.

R616XN么?这个距离短了点啊,实测150米失控

网友B:
到底是什么接收机啊 楼主上图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到底是什么接收机啊 楼主上图

橘子R615X

网友C:
R615x 的cppm 输出就是接batt/bind 那个位置

楼主:
引用 网友C:
R615x 的cppm 输出就是接batt/bind 那个位置

我勒个去,我量了各个位置,就是没想到居然在batt/bind这里……

网友D:
D10是不是要刷固件才能用?稳定吗?求pm购买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D:
D10是不是要刷固件才能用?稳定吗?求pm购买链接

要刷固件,橘子应该是挺稳定的,我还没遇到过失控

我在hobbyking买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要刷固件,橘子应该是挺稳定的,我还没遇到过失控

华科尔也有ppm的接收机 只是好像失控保护比较啃爹 不知道这个设置失控保护正常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也有ppm的接收机 只是好像失控保护比较啃爹 不知道这个设置失控保护正常吗?

PWM模式下没问题,PPM下我还没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华科尔也有ppm的接收机 只是好像失控保护比较啃爹 不知道这个设置失控保护正常吗?

华科尔ppm的接收机R703A 失控保护 是会将油門通道设成50%  ,第五通道(ch5 100%) .
和一般把油门设成低於0% 不一样,
所以飛控里面的飞行模式要在ch5 100%第設一个RTL或landing让它可失控自返或降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