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PL6/PL8有研究的朋友帮忙.里面的二极管烧了…

楼主(2016-05-06):
我有一台PL6.里面有个二极管爆了.有朋友知道这是什么规格的二极管吗?谢谢

网友:
一般是肖特基二极管,电源用的,都可以代换

网友A(2016-11-22):
你的图片实在看不清,不好猜测附近的电路。
如果是肖特基二极管,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替换上就行了,注意方向。
如果是tvs,换不换也无所谓,如果还能用的话。

网友(2021-06-03):
引用 网友A:
你的图片实在看不清,不好猜测附近的电路。
如果是肖特基二极管,找个差不多大小的替换上就行了,注意方向 ...

你好,烦请看一下我的帖子,飞控烧了那篇。也是一个二极管烧了,不知该怎么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