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发)暴力评测大疆精灵4:自动避障真的靠谱!

楼主(2016-05-06):
去年,大疆的精灵3引领了整个消费无人机市场成为了销量冠军,今年3月,大疆推出的精灵4,新增了诸多的技术创新,让人眼前一亮,那么精灵4能否传承上一代产品的优点,继续成为最畅销的无人机?下面我们就一起来评测一下精灵4,检验它的自动避障、智能飞行、多种智能操控模式、极速飞行等等黑科技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玩值回票价?大疆 Phantom 4参考价:¥8999图片[6]点评 报价参数概览一、技术创新都有哪一些?
  进入2016年,无人机已不再是特别新鲜的科技玩具了,在过去,飞控成为了无人机市场的主导,如今,飞控已经变得非常基础,不再是区分无人机实力的决定因素,而更多是区分在无人机的个性化智能功能上,大疆在智能飞行上,增加了许多。
大疆精灵41、智能避障
  2016年初的CES上,自动避障功能,成为了无人机的又一新亮点,还记得那时候,大疆并没发布自动避障的新产品,虽然早在2015年8月已发布了针对开发者平台M100使用的GUIDANCE智能避障配件,但热切看到面向消费无人机上带有该项功能,今年3月5日,大疆正式发布了全新的精灵4,不负众望搭载了自动避障功能,原理依旧采用双目测距法,但较GUIDANCE配件更长的检测距离,达到了0.7米-15米的距离,且能够根据飞行的速度,控制无人机的飞行速度,调整停止的时刻,避免发生碰撞,大家想对双目避障原理了解的话,可以参考《原理其实很简单!自动避障并不是特别牛》,下文我们将对这个双目避障系统进行测试,告诉大家究竟有多好用。
大疆精灵4  反观竞争对手,虽说在CES 2016展览会大获眼球的Yuneec的Typhoon H,时间已过去了近5个月,依然迟迟没见到有产品的身影,曾被网上网友披露年初的CES展示视频作弊,对于光线调节有严苛的要求,不能走出实验室,对于他的发售仅在Yuneec国外的一份英文宣传资料中,发现一款不带RealSence避障功能的无人机,且售价仅高达9000元,与大疆的无人机相比,精灵4的性价比明显更高一些。
大疆精灵42、智能飞行
  全新的精灵4将可以说是一个跨时代的无人机产品,汇集了众多黑科技功能,让人眼前一亮。而“计算机视觉”与“机器学习”技术的引入,更让消费级无人机变得更加智能,拥有思考和学习能力,更加懂得用户的心思。“智能跟踪”是其中最大的体现,与上一代依靠遥控器上GPS定位不同,我们在操控无人机的时候,不再需要提着遥控器周围跑,通过操控精灵4的手机或iPad,选择需要跟踪的物体以后,通过无人机上的5个图像(相机、2个视觉定位、2个避障)传感器,绘制出3D立体影像综合计算活动路线,选择平滑跟踪拍摄。在实际飞行当中,精灵4随着T台上模特的脚步来回进退,或者是不规则的跑动,始终保持固定距离,将相机镜头牢牢锁定在被跟随对象身上。
大疆精灵43、全新的操控方式
  大疆精灵4在操控方式上,赋予了精灵4更多的选择,不经可以通过遥控器实现无人机的操控,而且还新增了全新的“指点飞行”模式,从视觉直接控制无人机的飞行方向,前进、后退、向左、向右,操控的逻辑符合很大众的思维,简单且极容易上手。对遥控器左右手不灵活的朋友,“指点飞行”功能会给大家更直接的操控方式,只需要在屏幕上点击、左右拉动,精灵4便会朝你的目标自动飞去,遇到障碍物时,精灵4会很人性化地选择绕过或停止前进的指令。
大疆精灵44、运动模式
  在精灵4当中新增加了运动模式,赋予精灵4更高灵敏度和速度,最高垂直上升速度为6m/s,下降4m/s,水平方向20m/s,倾斜角从30°增加至45°,整体的操控感受也非常灵敏,而飞行的姿态也会更加多姿多彩。
大疆精灵45、航拍的增强
  大疆精灵4上,云台相机被内嵌在无人机的机身上,让无人机变得更加美观,不仅变帅了,画质也更强了。精灵4上采用全新的94°视角(等效35焦距为20mm)、f/2.8光圈的镜头,镜头畸变与上一代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降低达36%,并且将色彩差异的比率降低56%,并显著消除暗角,为你精准还原每一个细节。不仅如此,精灵4还加入了1080/120p的慢动作回放功能,让拍摄变得更加有趣。
大疆精灵46、基础功能的强化
  大疆精灵4由于加入了许多新功能,对电池的消耗也会变得更大,精灵4的电池也相应有了不少的提升,同时还超越了上一代的续航时间,达到了28分钟,大大的提升了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的乐趣。首次采用了飞控沉余的设计理念,配备双视觉传达系统、双IMU、双GPS信号元件,避免其中一个传感器出故障后无人机发生炸机的情况,大大提高了无人机的可靠性,同时在室内悬停的高度也从原来的3m内增加至10米。  小结:从参数上看,总有一堆复杂的参数,看的小白一头雾水,但总的来说精灵4最大的提升就是在自动避障系统、智能追踪、以及指点飞行上,对于消费级无人机当中,目前也仅有大疆的精灵4能够做出这样牛逼的技术,而下面我们将会以一个使用者的角度,看一下究竟精灵4能够怎么玩。产品概览DJI(大疆) |        更多摄影周边设大疆Phantom 4型号:Phantom 4产品类型:无人机尺寸:289.5×289.5×196mm重量:1380g主要参数:可感知前方障碍物并自动绕行
通过视觉识别自动跟拍移动物体
点击相机画面,即可向指点方向自主飞行
智能返航,感知障碍物后可自动提升飞行高度
最大飞行时间28分钟,最大可控距离约5公里
最高速度提升至20m/s(72km/h)
一体化云台设计,提升了飞行和影像的稳定性
室内外精准定位,视觉定位距离提升至10m网友评分:0.0参数        报价        图片        点评        评测        论坛        经销商2大疆精灵4外观与精灵3对比二、大疆精灵4外观
  大疆精灵4作为一款四轴旋翼无人机,外形与精灵3相比,精灵4更具流线型,身材变得更加肥大,而高度宽度都没发生改变,外壳采用富有光泽的环保塑料,纯白色,去掉了上一代的两道金带,小编我看到以后就想拿着画笔在上面作画涂鸦,来一个个性化的订制,无奈画工有限,也就想想罢了,但当然在dji的官网,也提供了个性化外观的定制服务,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留意一下
大疆精灵4  与精灵3相比,精灵4的包装更加厚道,灰色的泡沫盒子,带有手提拉环,方便出行的携带,且能携带3快电池(1块装在机身内+2块放在箱子的电池槽中)。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  在精灵4的配件上,与上一代产品差不多,包括了精灵4的机身、电池、遥控器、8枚放在收纳袋中的桨叶、充电电源、数据线、数据线转接头以及多国语言使用手册多本。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在四个旋翼的下方增加了扇热孔,在机身的下方,避免因为飞行时下雨,而导致扇热控进水的问题。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  精灵4采用了全新的超低畸变镜头,在镜头的镀膜上,呈现一种油绿色镀膜,降低了色散造成的色彩偏差,将色彩差异的比率降低56%。精灵4的镜头畸变与上一代相比,有了明显的下降,降低达36%,并显著消除暗角。
大疆精灵4  精灵4的螺旋桨采用了全新按压式安装方式,大大降低了安装螺旋桨的时间,4个螺旋桨全上好,基本上在1分钟以内解决,熟练以后,30秒可以完成操作。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精灵4与精灵3的外观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不仅外观上精灵4有所变化,在遥控器的上方功能按键也进行了一些调整,精灵4的右上角按键上变成了暂停按钮,当无人机飞行速度过快时,能快速按暂停按键,让无人机在空中悬停。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大疆精灵4与精灵3对比  在精灵4遥控器的模式按钮上,与上一代相比,虽仍保持3档飞行模式方式,但有精灵3的PAF变成了PSF,A档与P档合并,而增加的S档是Sport的意思,运动模式,在此模式下,无人机的操控变得更加激进,灵活度非常高,同时由于速度过快,自动避障功能将不会被启动。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  精灵4当中采用了全新的电池模块,外观上变得更大了,而按钮部分变得更加精致,电源开关按键更像iPhone的home键,整体设计与机身相匹配,依旧是圆润的外观。
全新的电池模块
位于电池底部的新电池接口(左为精灵3电池,右为精灵4电池)
全新的电池造型(左为精灵3电池,右为精灵4电池)
在全新电池的侧面设计有通风口(左为精灵3电池,右为精灵4电池)
更精致的电池按钮(左为精灵3电池,右为精灵4电池)  在电池的续航能力上,电池容量从精灵3的4480 mAh提升到精灵4的5350 mAh,不仅给新加入的避障系统提供充足的电量,而且使续航时间从23分钟增加至28分钟,别少看多出的5分钟,在精灵3时代,往往需要3块以上的电池才能爽飞起来,但精灵4上,基本上2块电池就已经足够了。3暴力试用精灵4三、自动避障1、自动避障
  在大疆精灵4上的自动避障系统,采用的是与人眼相仿的测距原理,通过双眼间的图像差异,运用三角函数的应用,测量物体的直线距离,详细请参考《原理其实很简单!自动避障并不是特别牛》,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个避障系统的效果。

考验一:白墙  精灵4上带有的是双目避障系统,白墙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在7m的时候,就已经有障碍物的距离提示而且在操控过程中,到达3米时即停止了飞行,无法继续靠近,保障到无人机的安全。考验二:指点飞行中遇到楼梯  精灵4在指点飞行的时候,遇到了建筑物,计算机检测到上方有空旷的区域,精灵4选择了从上方绕过,成功避开了障碍物。考验三:镜面

  考虑到精灵4上面的是双目避障系统,和人眼相类似,我们就考虑到人眼的缺点,对于镜面的距离是双倍的距离,对无人机进行对着镜面测距,效果正如笔者预期,对于镜面的距离感应,相对较差,会出现跳动的情况,而将近发生碰撞的时候,刚好测到1m的距离,停止继续前景。四、智能追踪
  智能是通过无人机上的5个图像(相机、2个视觉定位、2个避障)传感器,绘制出3D立体影像综合计算活动路线,选择平滑跟踪拍摄。在实际飞行当中,精灵4随着T台上模特的脚步来回进退,或者是不规则的跑动,始终保持固定距离,将相机镜头牢牢锁定在被跟随对象身上。
  顾名思义智能追踪,带有一定的学习能力,对于运动物体的运动轨迹,也会有一定的学习时间,小编在第一次试飞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识别笔者的运动轨迹,让小编白跑了一趟,但第二次开始,精灵4的反应就相对稳定了很多了,同样,第三次尝试时,精灵4也同样能够很好地追踪到小编的运动。  在第二次的智能追踪当中,无人机一直能检测到小编我的运动,在最后因为检测到前方有障碍物,并没有选中跟随前行,而是调整云台相机的角度,但始终是对准笔者的动作,而在笔者走回去的时候,也许是因为玻璃的镜面反射的原因,精灵4似乎认错了人,只好尝试第三次。五、指点飞行
  在指点飞行的测试效果上看,确实这个功能非常简单易入手,视频中白色光标为手指触控的位置,点击红线以上的部分,然后按“GO”精灵4即更具锁定的目标向前进,中间靠上的部分,有一个水平拨杆,手指长按,拖动,就能控制无人机的方向,上下拖动是控制升高和下降,左右则是向左向右前进,在视频的最后,无人机前方是建筑物,精灵4的自动避障系统也起到了相应的作用,向上飞行绕开障碍物,幸好没撞上小编。六、暴力飞试飞运动模式
大疆精灵4
  在精灵4当中新增加了运动模式,赋予精灵4更高灵敏度和速度,最高垂直上升速度为6m/s,下降4m/s,水平方向20m/s,倾斜角从30°增加至45°,在实际试用当中,确实非常好玩,在空中随意拨动方向杆,精灵4即在空中跳舞起来,而前进后退的速度更有一种赛车的推背感。4七、大疆精灵4实拍样片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
大疆精灵4八、PConline评测室点评大疆精灵4优缺点总结优点缺点1、智能避障成功率非常高
2、28分钟续航时间3、智能追踪4、安全性更高1、智能跟踪需要一定学习的时间
2、对玻璃镜面的避障效果有缺陷  大疆精灵4正如笔者前期的预期,功能非常强大,往往在飞行过程中,有了自动避障以后,大大提升了无人机的飞行安全,避免无图传时,无人机发生碰撞,在评测当中,大疆精灵4的避障可以说是非常灵敏,除了在对光滑的镜面外,其他情况都是非常准确预估前方障碍物的距离的,确实是一个很好的无人机功能,而在智能飞行的时候,由于仍在第一代的智能感知系统,在一般情况下,还是可以很灵敏追踪到物体的,同时无人机的避障系统同时起作用,让整个过程都非常安全,而在一些物体识别上,仍然需要继续提升,但这些可以通过软件升级来完成,毕竟现在仍然是个宝宝。说到价格,8999的定价并不亲民,相对此前的精灵3专业版要贵了一些,但相比精灵3全系列的产品,精灵4的功能可以说是超乎想象的,笔者认为是值回票价了,而与其他牌子的无人机相比,同价位上,似乎没有能够与此匹配的功能的无人机。总的来说,对于新手而言,精灵四能够给你一步到位的无人机体验,不仅安全、而且容易上手,效果也挺不错的,工艺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想在航拍的路上有所深造,但又没有什么经验,好的机器会给你更加方便的拍出好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