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6充电器的疑问,请大家解答

楼主(2016-05-06):
B6充电器显示的冲进去的电量是否准确?一般偏差能有多大?

背景:前几天在某宝买了一个发射机电池,标称2200mah,到手后直接充电,只冲进去了不到500mah,原以为电池自带电量较多,实际容量不止这么点,于是直接用B6放电到截至电压3.3v,放出来的电还是500多mah。于是与卖家联系解决,发生了如下对话,被卖家的逻辑搞蒙了。卖家的意思好像是说b6充电器电量显示不准确,反正归根结底就是说他们电池应该没问题,所以我就想请教一下广大魔友我前面的问题。

网友A:
好歹你也把你的电池拍出来,给我们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歹你也把你的电池拍出来,给我们看看

我害怕电池拍出来了,大家以为我是黑电池的,那样就太无辜了!谅解

网友B:
小品牌电池虚标是常有的事,B6充电器山寨的也不少。所以,你懂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品牌电池虚标是常有的事,B6充电器山寨的也不少。所以,你懂得…………

我的B6充电器是正品的SKYRC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小品牌电池虚标是常有的事,B6充电器山寨的也不少。所以,你懂得…………

虚标我可以接受,但是差的太多就没办法接受了,实际500mah的标成2200mah就是欺骗了!

网友:
电量缩水20%常有,500ma标2200Ma就可称之为欺诈了

网友:
我买的达普控电也这样,电池内阻大到都充不到4.2…找客服还嘴硬

网友:
肯定虚标了 我有个控电也这样
说是有2000 每次都只能冲4 5百进去 插遥控器上电压没超过过4.0v

网友:
我也有只能冲进去500mch的控电,标称2200mch

网友:
电池内阻大充电器也不给力

楼主:
各位魔友,有没有用着比较好的控电推荐,我觉得锂电买不到好的还不如用5号镍氢电池呢!

网友:
我也用B6充电器3年了,现在还在用,一块2200的电池如果放到3.5都可以充到2000左右,我用这个充电器充我的控电标的也是2200 实际就1000多点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你想测一块电池的容量,用0.1C来充如果差距太大那就是电池虚标严重了

网友C:
忽悠你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忽悠你呢

不一定是忽悠,有可能自己就是一个外行!很多词语用的都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