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120飞20秒下来电机烫的不敢摸

楼主(2016-05-06):
请问有这个机器的朋友,这种情况正常不?之前有玩过别的无刷小机器,一个电飞下来也就是比较热而已,没有到120这个烫的不敢用手摸的地步。

网友A:
那个飞机就是这样的,从977到K120都是如此。

网友:
会有温度正常的

网友:
我的没有这么烫手。

楼主:
我晕,有说正常有说不正常的,以哪个为准?

网友B:
气温关系很大。现在太阳下飞,每次下来电池都烫得鼓起,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气温关系很大。现在太阳下飞,每次下来电池都烫得鼓起,唉。。。

电机呢?我的是电机在室内飞二十秒都烫手,室内开的空调啊,你的是这样吗?

网友C:
主电机还是尾电机 要是尾电机正常,尾电机温度确实高了点 但不影响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主电机还是尾电机 要是尾电机正常,尾电机温度确实高了点 但不影响使用

主电机烫的很,尾电机没摸过

网友:
我的也是  主板也是烫的

网友D:
解决了没有?

网友E:
电机你有没拆装过?
1、检查一下电机齿和大齿的间隙,不要过紧
2、检查螺丝有没有顶到电机的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解决了没有?

还没有啊,我估计可能是油门和螺距配合不对,我看了电机安装位置,也没有可以调节齿轮间隙的地方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你有没拆装过?
1、检查一下电机齿和大齿的间隙,不要过紧
2、检查螺丝有没有顶到电机的线圈

电机齿和大齿盘的间隙没有可以调整的位置啊,电机安装螺丝孔是固定死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呢?我的是电机在室内飞二十秒都烫手,室内开的空调啊,你的是这样吗?

室内空调飞一块电也不会烫手。卸下大齿看看大桨转动是不是很顺畅,有没有主轴轴承卡涩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啊,我估计可能是油门和螺距配合不对,我看了电机安装位置,也没有可以调节齿轮间隙的地方

我问了问,可能是调机的时候把电路板烧了,造成有点短路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问了问,可能是调机的时候把电路板烧了,造成有点短路

不可能,如果电路有问题早就损坏了,不会出现很热但是可以飞的情况。我下周调整一下,估摸着是齿轮间隙的问题,要么就是哪个转动部件不顺畅,如果解决了我也告诉你一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可能,如果电路有问题早就损坏了,不会出现很热但是可以飞的情况。我下周调整一下,估摸着是齿轮间隙的 ...

好的,谢谢了

楼主:
我也是这个问题,但不是每天都这样,偶尔有时候不太烫

网友F:
引用 网友A:
那个飞机就是这样的,从977到K120都是如此。

120没飞过,977连续几块电池3d主电机仍然温热而已,可能哪里不妥,检查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F:
120没飞过,977连续几块电池3d主电机仍然温热而已,可能哪里不妥,检查一下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之前飞20秒都烫的不敢摸电机,现在飞一分钟也就是有点烫手而已,解决办法是调整齿轮间隙,把大齿盘和电机齿轮的间隙调大点,把电机拆下来重新装配一下就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之前飞20秒都烫的不敢摸电机,现在飞一分钟也就是有点烫手而已,解决办法是调整齿轮间隙 ...

好的,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