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实在话,对于玩家而言,目前可供选择的云台并不多,甚至于还达不到一般用户的要求

楼主(2016-05-06):
很想弄个小飞机,但不是小精灵的那种,毕竟太小,电池与维修都不便宜,又不想使用DJI的遥控与接收,对此实在是没有信心呀。。。。当然可以改。。。而基于Gopro4的云台H4-3D,视频输出线又是个老问题,很容易损坏,
很麻烦,原来H3-3D云台通过改装就可以通过背插来输出,可惜在g4上。。。。

朋友们,你们有什么好想法。。。

网友A:
我原来也是有你这样的想法,最终我选择了用四轴,因为他的方便携带和高的性价比。电机,电调都是一致的,我选择了效率很高的朗宇v3508-580,这个电机可以用15寸的螺旋桨,电调选用好盈铂金30A。飞控用了大疆的naza-V1(其实我非常讨厌这个牌子,但是没办法,他们家的云台确实是牛逼),螺旋桨用了飞越1555的折叠螺旋桨。最大的问题就是机架的选择,我当时选择了两个方案,第一就是对折的机架,如H4,还有就是伞型的折叠,如飞客的550.我比较过这两个机架的优缺点,相对来说折叠后的体积那是H4的小,体积上大概要x3分之一左右,特别是高度上。但是机架的牢固性上,那是伞型的牢固,H4的机臂是16mm的碳管,伞型机架机臂是20mm的碳管(不是飞客),重量上也是伞型的重大概150g左右。云台和你一样,用的是H3-3D,因为是新款,所以他是从充电口上取视频输出,我也非常头痛这个,果断的花90元全改成背插。最后我衡量了一下我最后的想法,选择了伞型折叠机架,用4S电池全部重量是2.1kg,3.6v报警能飞15分钟,完全能满足我的要求,这个机架折叠后的体积是31*31*32cm。而且这个折叠机架价格也只要400元。等下我上个图片

网友B:
果断精灵4,不折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原来也是有你这样的想法,最终我选择了用四轴,因为他的方便携带和高的性价比。电机,电调都是一致的,我 ...

兄弟,谢谢你的分享,这是我的大四轴,可以用来挂z15的,用的18寸桨,飞10分钟吧。。。
目前这二架都是挂z15重量级的,我在考虑上一个可以轻松带在外面的飞机,这是我的梦想,边走边玩边拍。。。。可惜目前还没有一款能够适合我。。
精灵:清晣度,吹的说比G4要好,但真不敢相信,就算是G4,也还达不到我的要求,至少也要有GH3\GH4的性能吧,再说精灵确实是好看,但是集成化的毛病也突出,一是安全性完全由DJI决定,他不高兴了在程序里加个什么。。。。后果,或者有什么bug,二是维护成本太高,要是炸机了那基本上全报废,三是电池各方面成本也比较高,原来买过精灵2,感度要调得很低才不抖,可这样确实有问题,不抗风,太柔。。。。再加上遥控器很难用与难看,当然我换成了自己的遥控器。。。。。总之不太让我放心的玩具;
自己DIY的机架,目前有一架是在原来的xa650的基础上改的,改成桨用15寸的,可以折叠,另一架不可以折叠,也是15寸桨,目前这个使用1万毫安电池都可以飞行20分钟,但现在我又在纠结中,。。。。用什么云台,
   H4-3D,由于不能够使用背插,我担心云台视频线容易坏,不能够长期用呀,
  H3-3D云台,可以改背插,但是现在G4都出来了,我还买G3+,这样好吗?要向前看呀,听人说G4与G3+在1080P的表现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意味着G3+与G4除了拍4K外,其它没什么区别???如果这样,我想我还是弄一个H3-3D云台吧,原来卖掉了一个,折腾呀
  另外不知道朋友们是否知道,H3-3D云台是否可以倒过来安装,我想装在我的Baja5车模上,来个移动拍摄。。。。。
另外上面这架大四轴,我想改成快拆降,原来换成碳纤的折叠桨,飞机很容易抖动,现在想换成塑料的,看是不是有改善,或者干脆换成如DJI 悟1一样的快拆桨座,但是目前快拆桨只是13寸的,没有15和18寸的,别的快拆桨座不靠谱,也容易射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果断精灵4,不折腾

说实话,我当DJI的小白鼠很多年了,现在真不想当了,过个半年一年的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实话,我当DJI的小白鼠很多年了,现在真不想当了,过个半年一年的再说

有个什么蜻蜓pro,跟你的要求类似,折叠机和gopro收纳包体积类似,手表遥控跟随,携带方便

网友:
引用 楼主:
兄弟,谢谢你的分享,这是我的大四轴,可以用来挂z15的,用的18寸桨,飞10分钟吧。。。
目前这二架都 ...

你就是一坨屎,当然咯。。。

楼主:
我不会理会一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