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 KDS CHASE 360

楼主(2016-05-06):
蝎子2520-1880KV普通 悬停 转速多少哇?
齿轮比 18T (12.34:1)?

网友A:
我用19t齿,男爵1500,50%油门悬停八分半。下来单片电压3.72

网友B:
KV*电压*悬停油门百分比/齿轮比
假设你悬停油门60%,电压取中间值24V,理论转速就是 1880*24*0.6/12.34=2194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我用19t齿,男爵1500,50%油门悬停八分半。下来单片电压3.72

用的什么大桨?50%油门悬停锁尾效果如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的什么大桨?50%油门悬停锁尾效果如何?

桨是飞鸽的彩桨,50%油门锁尾还好,不过大螺距会有明显的甩尾。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桨是飞鸽的彩桨,50%油门锁尾还好,不过大螺距会有明显的甩尾。

我也是chase,正飞对尾时急加油门,尾巴向右刷一下然后恢复。加大了尾旋翼补偿,紧了皮带,仍然没解决。有么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chase,正飞对尾时急加油门,尾巴向右刷一下然后恢复。加大了尾旋翼补偿,紧了皮带,仍然没解决。 ...

油门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油门多少

油门50%时正好0螺距,悬停在6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桨是飞鸽的彩桨,50%油门锁尾还好,不过大螺距会有明显的甩尾。

打开电调定速到60, 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KV*电压*悬停油门百分比/齿轮比
假设你悬停油门60%,电压取中间值24V,理论转速就是 1880*24*0.6/12.3 ...

我擦 50% 油门2450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19t齿,男爵1500,50%油门悬停八分半。下来单片电压3.72

转数多少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擦 50% 油门2450

50油门转速怎么比60高啊,50油门理论1824

楼主:
引用 网友B:
50油门转速怎么比60高啊,50油门理论1824

不知道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