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v1问题

楼主(2016-05-06):
前几天刚刚把NAZA M固件升级了发现起飞不稳,GPS偏移严重,特别是转向的时候特别不稳,不敢飞了哪位大神能告诉我怎么调,或者发我一个老的调仓软件我好降级谢谢106478554@qq.com我的邮箱(高级效准和指南针效准都做过)

网友:
感度重调啊!按v2使用手册的方法,不用降级吧

网友:
再说了,老参调软件就能降级么?貌似不能吧。要降级得刷lite破解的v2软件吧?如果老软件能降请回复一下。

楼主:
排查了是电机或者电调的原因,有个电机有异响

楼主:
电机换过三个新的不知道有没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