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行业/自组DIY无人机
双子星飞控原理是什么

楼主(2016-05-06):
双子星会有失控炸鸡现象发生吗?主控出了问题会完美切换到从控吧?

网友A:
围观,坐等高人

网友B:
这字的底色看得太痛苦了

网友C:
眼睛都要看瞎了。。

网友D:
围观,坐等高人指点

网友E:
看的我好难过

网友F(2016-06-05):
电调有没有bec功能?最好别用这个功能,买没有bec的,单加电源模块。烧毁瞬间电池系统会出现大电流,会影响电池和飞机整体电压。

网友G:
缺轴飞行,不是一句飞控支持就支持的,前提还必须是剩余电机-1可以支持你的飞行器总重量才有可能安全降落,否则一样是自由落体

网友H:
猜测可能是由于电调短路,造成接收机和飞控重启了,所以你看到飞控指示正常,但实际上没解锁,也就电机全停了。

网友I:
用的什么电池,我觉得电池的问题或者电调的问题

网友J:
可怜的零度

网友K(2017-03-26):
电调的质量问题吧?

网友L:
引用 网友B:
这字的底色看得太痛苦了
把字选中反色再看就好多了~

网友L:
我觉得9楼说的有道理,应该是电调短路引起电池无法正常供电~

网友M:
像这样空中突然动力丢失的多半是突然丢电导致了,看看电池电压有没有突变。

网友:
这个 我以前也碰得到过 飞的不高 几十米 但是飞机是废了 用的 是双子星

网友:
双子星还有一个自我保护功能,当角度大于一定值的时候,会停转开伞,不知道你飞机当时在空中瞬间是什么情况,

网友N:
新手进来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