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面的老司机,请让下路,我的重型坦克来了。。

楼主(2016-05-07):
当各位老司机在为如何把飞机极致的减重的时候,国哥的重型坦克诞生了。。。
机架 QAVR 2毫米上下板
飞控 F3
电机 DYS SE 2205 kv2300
电调 XM20A
电池 花牌 4S1500 和 自改电池4S1300
螺旋桨 DYS 5050三叶
相机 SJCOM M10
接收机  日冠SB4通

希望能做个灵活的大胖子。。。。。

网友:
好看的胖胖哦

网友A:
我机架主体还是用3MM的板切的,超重型?

网友:
还好还好,不算特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机架主体还是用3MM的板切的,超重型?

这个机架四毫米分体机臂,12颗螺丝固定加上2个铝件

网友B:
这鸡架是有点重,不大好飞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鸡架是有点重,不大好飞

你装得好漂亮。。。。比我的好看多了, 不过我打算装多一架同款的

网友:
飞行器到什么时候也是轻一点好。

网友:
我的250      不带电池 都480克了。。 去掉小地板   最多也就能减个30来克

网友:
都差不多

网友(2017-03-06):
这个不算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