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首装450,碰到几个问题求教

楼主(2016-05-07):
飞越450pro机身和电机,好盈天行者40A,100多那种山寨黄K8,kst一套。
1、尾杆中间那个尾拉杆固定的卡扣怎么装?尾拉杆运动的时候带有横向的移动,拉杆固定后只能前后移动,所以动起来摩擦力大,不顺畅,要怎么装才行?尾舵机用圆盘舵臂。
2、按教程一步一步设好了K8,打舵方向都没问题,贴地试车,发现机身向右倾倒的比较厉害。起飞时候机身向左飘是正常,应该打右副翼修正,可是这时候机身已经向右倾斜,再修杆大桨就要扫地。这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向右倾斜有很多原因,飞控,桨的平衡,或者固件没有刷好的原因等等。不过最好请上图,请大神指教

网友:
可能是十字盘不平

网友:
1.球头装尽量在最里面的孔里。
2.十字盘调平了没,陀螺仪自检过了没?

网友:
尾舵机臂安装要在与尾舵机中立点成90度,卡扣不用拧太紧顺着运动方向,至于向右倾十字盘有没调水平修正有没反向

网友A:
话说天行者带kst和k8能行?

网友:
同是新手,十字盘绝对不平。两桨螺距不同。尾建议换碳杆,金属太软。尾舵机球头与机身90度

网友:
kbar设置多看教程。我一边又一遍,又请教,才会的。

网友:
是不是修正反了,k寸设置的方向不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话说天行者带kst和k8能行?

当然可以,天行者便宜,只能3S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话说天行者带kst和k8能行?

手里剩下的,好像飞起来没什么问题,以后准备换个好盈50 v3,不过pro机身挺挤的,天行者还算苗条,塞到电池板下面去了,再大的电调只能挂底板外面了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里剩下的,好像飞起来没什么问题,以后准备换个好盈50 v3,不过pro机身挺挤的,天行者还算苗条,塞到电 ...

50a也能塞里面

网友:
估计就是修正方向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