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小蜜蜂电调的行程校正,都请进来指导一哈

楼主(2016-05-07):
RT
买了四个流行的小蜜蜂20A电调,有没有说明书,请问行程校正怎么弄?
哪个大神有说明书?或者教一下校正方法,多谢

网友:
表示没用过

网友A:
油门到顶,通电,提示音结束后,油门拉到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油门到顶,通电,提示音结束后,油门拉到底

就是感觉那音乐响不完。。。

网友B:
没用过这个

网友:
油门最高 上电 一串提示音停止后 油门拉最低 一连串提示音停止 即可

网友C:
油门最高 上电 一串提示音停止后 , 油门拉最低 一连串提示音停止

油门最高一串提示音停止后 , 油门拉最低 一连串提示音停止 , 完成~

网友:
是飞盈佳乐小蜜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油门最高 上电 一串提示音停止后 , 油门拉最低 一连串提示音停止

油门最高一串提示音停止后 , 油门 ...

是飞盈佳乐小蜜蜂吗,怎么要两边油门最高和最低吗?

网友D:
去网上下载中文说明书看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网上下载中文说明书看

就是找不到说明书。。。

网友B:
就是要到顶到底两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就是找不到说明书。。。

爱莫能助了。

网友:
上下上下,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