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玩穿越模拟器的一起来讨论讨论

楼主(2016-05-07):
大家用什么模拟线。是要专用穿越模拟器,还是凤凰g5以上都可以

网友A:
给我看看,你的背面是怎么连接的?

网友B:
这个支持G4的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G4的就行

g4没有反应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支持G4的就行

电脑是不是还要安装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给我看看,你的背面是怎么连接的?

就正常连接。

网友C:
能玩g4的老加密狗就能玩。不然你怎么连电脑

网友D:
我今天也装了这个模拟器 d10 就是不知道遥控的通道怎么设置  通道全是乱的 全英文看不懂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设置技巧!

网友E:
请问楼主试过liftoff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请问楼主试过liftoff么~

没有哦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今天也装了这个模拟器 d10 就是不知道遥控的通道怎么设置  通道全是乱的 全英文看不懂 楼主能不能分享下 ...

你网上搜索穿越机模拟器设置教程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网上搜索穿越机模拟器设置教程

好的 ,多谢,我试下

网友F:
狗要G7的才支持第一人称吧。。直接将G7接电脑,另外一头接遥控器。然后在freerider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遥控器要固定翼,ppm

网友:
引用 网友F:
狗要G7的才支持第一人称吧。。直接将G7接电脑,另外一头接遥控器。然后在freerider里设置一下就可以了

我用G4也在玩

网友:
怕买了G4没有第一人称,所以买了高点的。。原来G4也可以。原来淘宝买的,老板说要G7才支持fp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