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ixhack怎么接电动脚架

楼主(2016-05-07):
最近装的飞机,飞机正常,问题是,脚架不能正常收放,飞机通电不飞的时候,脚架可以正常收发放,可是飞起来就不管用了,拨动开关无反应,我的脚架直接接到了接收机的第八通道。又碰到过类似问题的吗,对了脚架是独立供电的,只有数据线连接接收机

网友:
为什么要接飞控第八通道,单独接接收机不行吗?

网友A:
单独接接收机,小心炸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独接接收机,小心炸机~

zhangsir,脚架独立供电,只有信号线和地线,难道也有干扰?接飞控干扰不是更大

楼主:
我就是单独供的点,然后脚架的线直接接的接收机,都没敢接飞控上,所以才出现了现在的情况,手里拿着飞机,脚架正常收放,飞起来就不能收放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就是单独供的点,然后脚架的线直接接的接收机,都没敢接飞控上,所以才出现了现在的情况,手里拿着飞机, ...

关注,同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关注,同问,最后怎么解决的

我到现在都没找到原因,我最后改到了和云台一个控上,由云台手操控脚架,

网友C:
是为了自动收缩用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为了自动收缩用的么?

不是,是想手动收放,单独用一个通道控制(2段开关)控制脚架的收放,可是接收机上插上脚架的信号线,不给油门拨动开关 脚架能收放,可是飞起来就没反应 了

网友:
这种脚架是怎么样的?大概多少米?

网友:
脚架上的舵机可以理解为减速电机,其实本身电流不大,但是对于接收机上的电流供电就大了许多,脚架使用时很有可能导致接收供电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