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今网上最繁的SIEG-X2改数控完工 SIEG-superX2 convert to CNC

楼主(2016-05-07):
1测绘
2设计
3改装
3.1导轨铲刮研磨/导轨帖塑
3.2原零件打孔/雕刻
4采购1404丝杆,57HS22步进+驱动器,铝板,铁板,变压器,电器件。
5零件制作,防护制作
6控制箱制作
7采购并口电脑/制作对刀块/探测棒
8改皮带轮 原1:2 改为 1:1 最大转速5000rpm。1:2的保留铣铁用
9调试
结论:
行程X230Y90Z190(钻夹头鼻尖.ER柄时Z行程为210)
最大F值5750实际采用4800,加速度100(用含有G2 G0 的螺旋走刀程序,连续运行4小时无故障,F5000以上不稳,好像容易受干扰)
线性精度测量不出,无预压的研磨丝杆真不错,推动数显卡尺来回没有发现背隙
XY向 垂直度0.01/240 平面度0.02 (铲刮?)
Z轴垂直,未校正
问题:
1钻夹头精度,换ER柄?
2主轴用两只6206轴承,5000转时声音不好
3接口板还有问题

正面全景

侧面尊容

背影亮姿

网友:
不管其他的,赞一个先

网友A:
真不错,,,,,,,运行效果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不错,,,,,,,运行效果如何????????

图片中正在雕刻一个U盘外壳。 1mm铣刀
样品效果相当不错,正反完全合拢。内部准确无误但平底刀纹有点大,外表LOGO清晰细腻。改天补上图片。

网友:
漂亮,记号看帖!

楼主:
心得1
除了电器电机,机械零件全部通过DIY。
比较满意的是4个风琴防护罩/3个双膜片联轴器/2个同步轮。吐槽下买的同步带,起先做了两个标准齿形的带轮,发现噪音/发热巨大,经检查皮带与带轮齿距居然不匹配!5M的皮带齿距是5.063,(山货 吃不消)再重新定制带轮,运转声音才下降n分贝,微微发热。
DIY难度最大的是丝杆改制,由于没有磨床,在车床上用废钨钢磨制车刀进行加工,车到+0.01-0.02后用金刚磨片轻轻打磨出需要的配合间隙。当然车床卡盘 必=须=自=宫 (无损的,网上的自宫方法有缺陷)大小拖板全面校验,

网友:
都是高人啊|

网友:
DIY到这精度NB!

网友B:
车床卡盘 必=须=自=宫 (无损的)能讲讲是怎么自宫的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车床卡盘 必=须=自=宫 (无损的)能讲讲是怎么自宫的么?

看个简图吧。实际试验下来,自宫直径要尽量接近夹持直径,范围大了还是要不准确的,所以是一次性的。
镗刀刚性一定要足,锋利,切削量要小,卡盘一定要干净。俺试过金刚磨头极轻量擦。好了,再不准就是主轴箱轴承问题了。

网友(2019-02-15):
引用 楼主:
心得1
除了电器电机,机械零件全部通过DIY。
比较满意的是4个风琴防护罩/3个双膜片联轴器/2个同步轮。吐 ...

滚珠丝杆能自己加工的就该称为大师了!

网友(2025-03-16):
能加个好友,请教一下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