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7控的问题

楼主(2016-05-07):
我的
舵机
上下,但是在
遥控器
上是斜上斜下,怎么调呀,求老鸟帮助,谢谢。

网友A:
没太明白你表达的啥意思

网友B:
一脸蒙蔽

网友C:
设置混控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设置混控了吧
没有啊,都关了

网友D:
在模拟器上吗,要是把控的十字盘类型改为普通。

网友E(2016-10-09):
愣是没有明白你们说什么

网友F(2016-12-23):
设置混控,在遥控器上,舵机不要用y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