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盈V4自动保护问题!

楼主(2016-05-07):
2个V4、120A新的一样的毛病!上天悬停都保护!关闭的低压保护!换进角!问题依旧!有没有遇到相同问题并解决了的朋友

网友A:
好盈是咋回事,现在搞得我直机都不敢飞了,三架都是好盈

网友B:
出好盈么 我想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盈是咋回事,现在搞得我直机都不敢飞了,三架都是好盈

鬼知道好盈搞个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出好盈么 我想收

2000出!不收别回

网友C:
v3稳定工作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v3稳定工作没问题

掉程式

楼主:
好盈终于坑了国民

网友D:
一大波好盈托在向你靠近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大波好盈托在向你靠近

这次真的被坑了!等好盈怎么说

网友:
没用过v4的飘过

网友:
我的也是 买了2个120A  一样的保护,哎 ,无语,问卖家,卖家问好盈技术,回复的每一点都是与电调没关系,搞个毛。

网友:
请问楼主的动力配置、机型、设定等资料?
我之前手上的120A V4是测试版,用在亚拓550L(原装电机)上,85%油门的记忆定速模式,+-13度。各种飞行模式均正常。但最近因为有模友出现保护现象,故厂家于昨天给我寄了一个零售版本的120A V4,今天作飞行测试。各项性能均正常。

悬停保护实属不正常。如果偶然一个电调由于质量问题而出现这故障可以理解,但两个电调同时出现这故障,实属罕见。如果楼主想找出保护原因,我可以互相跟你对掉一个电调进行试飞。

这是我几天前帮模友“肥猫”测试他那个出现保护现象的电调: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205561&extra=&page=1
今天下午又多飞了4起落,如果明天的飞行测试也正常的话,将返厂更改成零售版再寄回给肥猫。(已和好盈厂家联系并沟通好)

网友:
估计是电机问题!

网友E:
我的也保护,用的Combove 40525-890KV电机。精灵模式80油门定速。悬停还行,原地自旋稍微快点就保护,简单翻翻也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也保护,用的Combove 40525-890KV电机。精灵模式80油门定速。悬停还行,原地自旋稍微快点就保护,简单 ...

自旋 和稍微提下螺距就保护。。好盈就是为新手悬停准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