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什么是6G模式。谢谢各位

楼主(2016-05-07):
新手请教:什么是6G模式。谢谢各位

网友:
斜盘可以自动回中

网友:
不知道你说的是否是直升机的6G模式,如果是的话那是指6轴模式;就如楼所说舵机有自动回中功能,我玩的HCP80是三轴的,HCP80V2的是三、六轴可选的。
一般来说,新手用6六轴模式容易上手,容易飞的稳,三轴就难一些。但最终都会用三轴模式飞行,因为3D飞行基本都是在三轴下飞出来的。

楼主:
感谢两位朋友的指点!
我问的是直升机的6G模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两位朋友的指点!
我问的是直升机的6G模式。

就是楼上所说的

网友:
斜盘自动回中,倾斜角限制,怎么推杆都不会翻
小机子的三轴和大机不太一样,像我的110斜盘是完全不回中,450上的三轴会缓慢的回中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朋友的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