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0螺旋桨与电池的选配

楼主(2016-05-07):
4月20多号刚装好的一架QAV250在4月30号下午提控回家了,原因:使用mini apm 飞控,失控保护为气压定高,当时失控后机机就在离地面20米高度往一个方向一直飘去,由于下方是小树林,根本没法追,放弃了,不死小强,回家后购配件再来一发210,现在装好还没起飞。
请大神看看这么个配置怎么样?
续航相比上一个250会不会增加?
如果把5030换成5040或5045有什么利弊?
如果电池换成3s 1500或4s 1300可行么?
上一个QAV250配置:
rs2205,
乐天20A,
QAV250改装双层机架,
mini apm 飞控,
格式3S 2200 25C电池(173g),
5030碳纤桨,
重量477g(不含电池),3.6V报警飞行10-11分。
这次的210配置:
电机还是rs2205,
电调改换支持oneshot的乐天15A,
飞控换F3豪华版了,
kingkong210 kit
电池延续格式3S 2200,
重量371g(不含电池)

来张遗容怀念下

网友A:
碳浆 好高大上

网友B:
电池1500够了

网友C:
楼主,你装飞机的包包在哪里买的,可以给我链接吗

网友D:
kingkong的上板不过恭维,强烈建议买魔改210,以前的是3s现在上4s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碳浆 好高大上

声音好听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1500够了

4S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装飞机的包包在哪里买的,可以给我链接吗

某宝99包邮O

楼主:
引用 网友D:
kingkong的上板不过恭维,强烈建议买魔改210,以前的是3s现在上4s吧!

确实,上板好薄,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可以上4S么,会不会暴力点

网友:
1500  3S够了就行了,或者4S 1300,不用装那么大的电池,重

网友E:
210用2200mah电池太重,有人测试过,1500和2200的对比,2200飞行时间相反还缩短了点,飞机重空中惯性大,你急转什么的不灵活。5寸桨本来就小如果再用小螺距的会造成升力不足,但是用大螺距的虽然很暴力但是飞行时间会缩短。另外25c点电池小了,至少35c以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210用2200mah电池太重,有人测试过,1500和2200的对比,2200飞行时间相反还缩短了点,飞机重空中惯性大,你 ...

蒽,我在买几块1500的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某宝99包邮O

价格太高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某宝99包邮O

不好意思,发错了,有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好意思,发错了,有链接吗

某宝关键字:QAV250包

网友F:
两次装机的飞控都选错了,而且你没搞清楚穿越是干嘛的,当航拍机玩了,f3只要普通的,练手动,桨要三叶,碳的浪费了

网友:
我同样的210不到300g,不知道你咋装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确实,上板好薄,一直担心这个问题,可以上4S么,会不会暴力点

穿越机不上4s飞起来跟练习机似的,我180都上4s

网友:
基本5045相对5030风阻更大, 电机出力需求比5030为高, 相对爆发力亦较高, RS2205用5045的话, 用20A比较合适, RS2205 2300KV 3S两叶满油门是20.7A , 80%都17.3A , 乐天15A最大20A , 15A有点不够, F3可以不用豪华版, 用不上...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两次装机的飞控都选错了,而且你没搞清楚穿越是干嘛的,当航拍机玩了,f3只要普通的,练手动,桨要三叶,碳 ...

大神你失控做什么操作,上锁吗?

网友G:
電調要換掉 20A 保守點,可以上 30A 更好
然後重量太重了210組好大概可以三百克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電調要換掉 20A 保守點,可以上 30A 更好
然後重量太重了210組好大概可以三百克左右

300g,怎么装机的?我的感觉没有什么可缩水的了,求大神指导

网友:
电调20A;4S1500,210绝配;用5045或三叶很黄很暴力,注意这不是航拍机;初学还是15003S够了

网友G:
多餘的線全部縮短不要嫌焊接麻煩
連接頭的PIN腳不用的可以拔掉,PWM接收機那裏就多一堆接頭的重量了
接收機外殼也可拆改用熱縮膜封好
電調換小蜜蜂之類的電調重量可以再減很多
就是沒用的東西全部拔掉來減重
我用的QAV-R 220機架空機含槳大概310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G:
多餘的線全部縮短不要嫌焊接麻煩
連接頭的PIN腳不用的可以拔掉,PWM接收機那裏就多一堆接頭的重量了
接收 ...

你把失控操作设置成什么,上锁吗?

网友G:
我也用Devo 10失控設置設0油門,就直接掉落了免得造成危險

网友:
碳桨对电机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也用Devo 10失控設置設0油門,就直接掉落了免得造成危險

Devo 10 0油门, 是油门在中间的意思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神你失控做什么操作,上锁吗?

0油门就可以,摔下来是草地基本没损失

网友:
210的飞机可以考虑1300mah 75c的电池 迟早是要暴力的 不如早点备着

网友:
我是来看包的,不错

网友(2016-06-27):
FPV一般不都是三叶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