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几个冲浪者的问题,飞过的模友指点一下。

楼主(2016-05-07):
新进了一架1.4米的冲浪者,安装完了,用的电机加高座,说明说给出的重心点是在机翼前缘向后5.2厘米处,不知道安装了电机加高座后中心位置是不是有变化,有变的话重心应该是在哪个位置?还有桨怎么安装?带字的一面向前还是向后?都说用了电机加高座后用两个2200的电池重心刚刚好,可是我的电池装上去之后有点低头,还有哪位飞过的大神给个机舱内的照片看看呗,看看你们机舱内部是怎么整理的。

网友A:
第一重心还是按照说明书上面给的地方来弄
第二我那时候一块3s 2200就压住头了,如果你用2块也行如果有点低头就把电池往后挪一点,如果还不行就用一块电池或者在尾巴加配重块[配重块是指汽车做四轮定位的那种带背胶的,去修汽车的店一般都有,还有就是不要相信他的背胶,先试验加多少配重块够如果配平了把配重块拿下了抹上泡沫胶或者热熔胶再粘防止空中掉下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一重心还是按照说明书上面给的地方来弄
第二我那时候一块3s 2200就压住头了,如果你用2块也行如果有点低 ...

谢谢,明天弄几个平衡块试试,桨的方向怎么装啊?

网友:
重心位置不变,浆有字那一面朝前

楼主:
你们怎么配重心?是配平还是略微抬头?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明天弄几个平衡块试试,桨的方向怎么装啊?

记住不管是什么时候浆都是有字的那么朝着你飞行的方向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们怎么配重心?是配平还是略微抬头?

配平也可以最好是稍稍有点低头注意是稍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记住不管是什么时候浆都是有字的那么朝着你飞行的方向

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配平也可以最好是稍稍有点低头注意是稍稍

原来是稍稍低头啊?幸好问问,我都当稍稍抬头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原来是稍稍低头啊?幸好问问,我都当稍稍抬头呢。

稍稍抬头得老难飞了哈哈话说你这么高等级的号为什么还问这种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稍稍抬头得老难飞了哈哈话说你这么高等级的号为什么还问这种问题?

嘘~~小声点,刚刚偷得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嘘~~小声点,刚刚偷得号。。。

楼主:
手抛,全油门,小幅拉杆?

楼主:
大湿,你的冲浪者一块2200能飞多久?2块2200的能飞多久?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湿,你的冲浪者一块2200能飞多久?2块2200的能飞多久?

我当时创造的记录是一块2200飞了38分钟下来单片电压3.67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创造的记录是一块2200飞了38分钟下来单片电压3.67

真牛掰。

网友:
.。。。。。正巧碰到风大,飞的很难受的都不敢开动了能滑翔就滑翔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静观大神们讨论

网友B:
我是直接卡在里面的,这个加高电机座,可以刚好卡在那里,我打了很多胶水,里面外面接触的地方都打了,目前爽飞中,没得其他啥子问题。

网友C:
我才刚刚买了遥控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是直接卡在里面的,这个加高电机座,可以刚好卡在那里,我打了很多胶水,里面外面接触的地方都打了,目前 ...

希望首飞的时候能顺顺利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才刚刚买了遥控器

当年买遥控也是很大的一件事啦。

网友D:
冲浪者还是很好飞的,基本上怎么搞都不会突然炸了,除非像我一样操作不行还要作死倒飞...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还是很好飞的,基本上怎么搞都不会突然炸了,除非像我一样操作不行还要作死倒飞...

我经常飞小飞机,700翼展及以下,炸好几次基本没损伤,小飞机就这点好,可惜真有点难飞,尤其深圳常年都有点风。

网友:
冲浪者不好降落

网友E:
其实没轮子的飞机最好降落,滑跑距离不长,降重了,还不用修起落架。当然,如果降落姿势不对,有轮无轮都必须修机

楼主:
手接降落难度高不高

网友F:
加高电机座后,推力线高了一点点,应该重心位置向前了一厘米左右,不过冲浪对重心不是很敏感,在原碳杆位置也能飞,向前一厘米更好,无动力滑翔不容易失速

网友:
学习,学习很有帮助。

网友G:
我和你一样,刚刚试飞冲浪者

网友:
也是1.4米机型

网友:
我在机舱室里面粘了个史努比,哈哈

网友G:
第一次飞行没有炸鸡,时间少只飞了一个电池还没飞完就下来了,草皮降落

楼主:
引用 网友F:
加高电机座后,推力线高了一点点,应该重心位置向前了一厘米左右,不过冲浪对重心不是很敏感,在原碳杆位置 ...

三克油。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第一次飞行没有炸鸡,时间少只飞了一个电池还没飞完就下来了,草皮降落

你的飞机加电机座了吗?飞的时候装了几块电池呀?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和你一样,刚刚试飞冲浪者

你的冲浪者怎么配的电装?
我的是朗宇1400KV2216、好赢40安。8060桨。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飞机加电机座了吗?飞的时候装了几块电池呀?

加了座的,现在还在练习飞行,所以只有一个电池,足矣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的冲浪者怎么配的电装?
我的是朗宇1400KV2216、好赢40安。8060桨。

我是买的PNP,东西肯定就查很多了
电机好像是新西达的,舵机是银燕,浆是6040

网友H:
楼主我买的和你一模一样,也是电机加高座,配置完全一样,明天就到货了,期待组装手试飞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买的和你一模一样,也是电机加高座,配置完全一样,明天就到货了,期待组装手试飞

好吧,你先来。哈哈

网友I:
我最近也入手了x8,没加高座,用的是郎宇x2212 kv2450电机。
到现在才飞了3次,刚开始没把平衡弄对,炸了几次。后来遇到老手帮忙弄对了平衡才变得好飞多了。
下面是一个卖家的评论,我觉得蛮有用的,你不妨试试看。

“已经第3架冲浪者,感觉不错,飞得稳,但特技不行,反应慢,快速翻滚时机翼会变形。给初次买x8的朋友一点忠告,图上重心标的不对,实际在舵机线槽位置。机身后部较弱,用透明胶带缠一下,会好的多。机头部分容易碰变形,用一个大的农夫山泉水瓶上部剪断正好套在头部,会安全得多。最后为了能带上公交车,我把尾翼改成可拆卸的,用原包装盒就可以方便携带了。电机和电调别买次品,出问题的概率大,得不赏失。有教训。”
[追加评论]加高电机座不是好主意,推力线与飞行轴线角度加大,加大油门时低头,减小油门时抬头,大大增加控制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也入手了x8,没加高座,用的是郎宇x2212 kv2450电机。
到现在才飞了3次,刚开始没把平衡弄对,炸了 ...

我去,是这样子的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好吧,你先来。哈哈

我的配置和你的一样,但电池装了后机头要上扬,电池是顶到头的,你的重心位置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H:
我的配置和你的一样,但电池装了后机头要上扬,电池是顶到头的,你的重心位置最终是怎么解决的

我的单块2200的电池在最前面也是压不住头的,两块2200的电池固定在最后面飞机有点低头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抛,全油门,小幅拉杆?

我新玩冲浪者,全油门完全不用,微风我是40%无风最大60%就起来了

抛的时候大力45度丢的,我是这样

网友G:
引用 网友A:
我当时创造的记录是一块2200飞了38分钟下来单片电压3.67

你太厉害了,我飞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关油门滑行的,最多10分钟下来电池就11.6左右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D:
冲浪者还是很好飞的,基本上怎么搞都不会突然炸了,除非像我一样操作不行还要作死倒飞...

冲浪者能倒飞吗。。。。。告诉我怎么操作啊。。。。正在学习冲浪者呢

网友:
新手的我告诉你,手接,不要怕,泡沫的嘛速度虽然快也伤不到你

还有就是,如果速度控制不好过快,直接拉起来,原地转个圈速度立马下降,大不了没接到就地面降落,这时速度已经很慢了。如果转一圈回来速度也就适合手接了

目前我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其实没轮子的飞机最好降落,滑跑距离不长,降重了,还不用修起落架。当然,如果降落姿势不对,有轮无轮都 ...

说的对,简单明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接降落难度高不高

我新手都可以哈,嘿嘿,对于你更是小KISS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买的和你一模一样,也是电机加高座,配置完全一样,明天就到货了,期待组装手试飞

加油啊,我们都是冲浪者入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我最近也入手了x8,没加高座,用的是郎宇x2212 kv2450电机。
到现在才飞了3次,刚开始没把平衡弄对,炸了 ...

高人啊,学习了

立马加固机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G:
你太厉害了,我飞上大部分时间都是关油门滑行的,最多10分钟下来电池就11.6左右了

丹锂2217kv1150配8*4 你可以试一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G:
冲浪者能倒飞吗。。。。。告诉我怎么操作啊。。。。正在学习冲浪者呢

模拟器上练呗,横滚180,升降反打

楼主: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上练呗,横滚180,升降反打

模拟器哦,感觉一样吗?塞斯纳飞模拟那么久,第二次还是秒炸。

网友:
引用 楼主:
模拟器哦,感觉一样吗?塞斯纳飞模拟那么久,第二次还是秒炸。

新手不懂怎么翻滚 可以模拟器练练啊,完了实际操作 一定要先配好平衡 各种转弯得心应手了 再尝试 一定要果断,犹犹豫豫最后就得炸!

网友:
引用 网友D:
模拟器上练呗,横滚180,升降反打

我的模拟器里面就是没有冲浪者。。。。。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丹锂2217kv1150配8*4 你可以试一下

哦,好的,我的配置差太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