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伙有利用对讲机改遥控器的吗?

楼主(2016-05-07):
对讲机发射功率挺大的,可以改成遥控吗?对讲机的频率应该也是433的

网友:
想法新颖,坐等佳音。

网友:
最好搞清楚现代对讲机所使用的载频方法,再提出这样的问题。
例如是使用最简单的模似电路还是数字载频技术?是码分多址还是特定的其它什么技术?
在无线电发射频率段内有多种限制,例如在三十兆下一般不允许超过五瓦的功率,这是指在业余频率段内。
象我们玩模型的一般不允许超过100mW的射频功率,要想遥控的远,必须提高接收机的灵敏度。
这些仅仅是基本的知识而已,要想了解更多,请参看有关论坛。
我就不给琏接了,要不然就有麻烦了

网友:
楼上解释真是专业,不明觉厉

网友A:
干扰很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干扰很大

你试过吗

网友:
频率使用比较广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试过吗

直呼频率也很短,没有研究价值。每个频段的传播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呼频率也很短,没有研究价值。每个频段的传播不一样

谢谢指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