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多少人带BB响飞的?

楼主(2016-05-07):
带这个飞的人多么?这个的重量应该不会影响吧!

网友A:
我的鸡鸡都是这个BB响,有的不是特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鸡鸡都是这个BB响,有的不是特别

主要是怕控制不好时间,电池过放,能提醒一下最好。电池太贵了

网友:
新电新机才挂几次,调好机定好速后面直接控设时间就好了

网友:
设好时间就OK啦

网友B:
是设电压,没影响,它的重量只能算九牛一毛!

网友C:
不需要哦   穿越带BB   不是融就是失踪   动力软了就下来了  差不多也就3.7V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设电压,没影响,它的重量只能算九牛一毛!

是的,设好报警电压,到了就会响。

网友D:
设时间不准,温柔飞与暴力飞放电量差别很大的。带个BB有好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需要哦   穿越带BB   不是融就是失踪   动力软了就下来了  差不多也就3.7V

不是穿越用,用在直机上。

楼主:
引用 网友D:
设时间不准,温柔飞与暴力飞放电量差别很大的。带个BB有好处。

就是这么考虑的

网友:
  帶 BB 響,就如女人戴胸罩一樣的重要

网友:
bb响声音有时听不到,而且报警电压不知设多少合适,感觉还是用控直接定时比较方便。。。。

网友:
我的450,BB响是标配。

用3M固定在合适位置,再用延长线把接头引到电池平衡头附近固定好。

网友E:
我也有这款;还有另一个比这个还简单的,就只有四个角,四个发光二极管。不过平时我只是电池没动力了,我才会量一下,看看电池电压到多少了,我还是第一次才发现原来这个也可以插上电飞行呀?插上飞行会不会非常快的消耗电量呀?直升机插上快没电了,可以听见响声,那固定翼飞得那么高能听见BB机响声吗?

网友:
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吧

网友:
我以前买了两个这个 每个测电压都不准  6S电池

网友:
这个没必要吧,飞了谁听得清楚声音?

网友:
计时器,感觉还是更加靠谱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我也有这款;还有另一个比这个还简单的,就只有四个角,四个发光二极管。不过平时我只是电池没动力了,我才 ...

这个插电池上耗电微乎其微的。有些空旷的地方尖锐的声音还是听得到的。

网友:
每次外场飞必带,都是大机才用,多几克无妨

网友:
这玩意一直响,不烦吗?

网友G:
没BB响不飞。

1.不用管时间,尽情操到B叫为止。

2.这个B有寻机功能,不怕找不到。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622

网友:
我的穿越带了,有时候飞远了想多飞一会,带一个提醒一下,直机带一两次算好时间就可以不带了,每次定时下来最好,不伤电池

网友:
用起来是好东西,可惜莫名其妙测电压不准坏的太快!

楼主:
引用 网友G:
没BB响不飞。

1.不用管时间,尽情操到B叫为止。

温柔3D--9分钟

网友H:
一直带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插电池上耗电微乎其微的。有些空旷的地方尖锐的声音还是听得到的。

好的,知道了,谢谢你。

网友:
这相当于给飞机和电池上了一道保险!
一般我是听控的定时的。

网友:
心情不同,动作不同,耗电也不同。

看时间不靠谱的!

这里的61楼有实测数量:

http://bbs.5im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138622&extra=&page=4

一般3d乱飞,10分钟也没事。

要是不停钟摆,7分多就电调低压保护了,
如果只看时间,估计飞机掉下来几分钟後才到时间呢

网友:
我曾经用过,但效果不是很好,有时报警还提前了,在控上设定时间最科学。

网友:
入门时带BB响飞,现在不用了。 设定 时间*TH% 比带BB响方便。 每次留10-20%电量预防不测。

网友:
对新机耗电不了解的情况下,可以用这个,等摸索出合理的留空时间后就可以直接在控里设置报警时间提示了。

网友:
其实你飞久了就知道,设定时间就可以了。自己的飞行手法最终基本是可以判断放电量的。

网友:
说实话,BB响这种东西就是鸡肋,误差极大,很容易误导!我就从来不用,只关注时间!

网友:
bb不准,控上设定时间

网友:
14SG+7008,动力电传感器,,,,不用BB响,电压到了遥控器要震动的!!!

网友:
都是控制时间飞,如果悬停可以带一个BB响

网友:
没电压回传的,强烈建议带BB。
总会有拿错电池的吋侯

网友:
一直带bb响,虽说bb响精度不怎么样,但也不会差的太离谱,所以带上一个更保险~

网友I:
最初用!現在用計時。